请教分切机滑差轴收卷张力控制问题

楼主(2017-11-19):
现在接手一台分切机系统,收卷是采用上下两个电机带滑差轴。张力控制采用开环张力控制,现在问题来了,卷径怎么计算呢?原来用气涨轴的话卷径计算有好多种,但是用滑差轴的话轴的速度和收卷材料的速度不一致,怎么来根据速度计算卷径呢?用厚度累积的话也做不了, 因为测出来的圈数是轴的圈数,而不是材料的。还有,滑差轴怎么来计算单个材料的滑块的力矩呢?

网友A:
呵呵,你的前提都没定义你的分切机是分切塑料材质还是铝箔材质的,两种分切机的设计理念根本不一样啊,根据你的描述,你的案例估计是前者多,既然你已经华大成本使用了滑差轴,电控张力控制的技术要求就降低了很多了

网友B:
有一种超声波传感器,可以检测出卷曲的卷径

网友C:
太好了 正需要 关注一下

网友A:
如果你的材料不透明,用普通的光电纠偏做放卷,不论你是哪种类型,收卷选用张力控制的变频器这个是基本选项,你要求的各个数据在变频器里面设置就好了,至于你要多卖点钱,搞个屏,配个PLC,手卷轴我是用普通的气涨轴就可以,不必要用滑差类的,当然你要节约的,可以考虑用磁粉离合器的方案,但是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的前提都没定义你的分切机是分切塑料材质还是铝箔...

能否就我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呢?谢谢

网友A:
铝箔和塑料分切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机械不是在电控

网友D:
利用三菱的磁粉制动器

里面有这个功能

网友E:
采用汇川变频器,MD380-SL系列,,,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