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是怎么样选型的?

楼主(2017-11-19):
一、接近开关选型必须要确定的几个要素?
1.是电感式还是电容式的呢?(电感式的感应金属,电容式的感应金属、木材、纸张、油、塑胶等有形物体)
2.请问您需要的是圆型的还是方形的?(圆形的那直径多大呢?)
3.感应距离要多大的呢?
4.是前端感应还是上端感应呢?
5.线长有要求吗?我们一般是1米5?量大可以定做)
6.是直流型还是交流型呢?(交流2线,直流3线)
7.是常开还是常闭呢?
8.接近开关的导线长度是多少?标准导线长度是1.5米,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订做。

二、电感式接近开关
1.原理:由电感线圈和电容及晶体管组成振荡器,并产生一个交变磁场,当有金属物体接近这一磁场时就会在金属物体内产生涡流,从而导致振荡停止,这种变化被后极放大处理后转换成晶体管开关信号输出。
2.特点:A、抗干扰性能好,开关频率高,大于200HZ. B、只能感应金属
3.应用在各种机械设备上作位置检测、计数信号拾取等。
三、电容式接近开关
1.原理:当有物体接近感应极片时,极片和物体就构成了一个电容,从而导致振荡极的状态发生变化,后极将这种变化放大处理后输出一个晶体管开关信号。
2.特点:
(1). 不但能检测金属,还能检测塑料,玻璃,水,油等物质。
(2). 易受干扰,注意安装位置。
( 3). 感应距离可调整。
(4). 频率约50HZ.
(5)应用:依据其特点,特别适合于非金属物的检测,如食品、化工等行业

四、接近开关的主要技术参数含义
1.检测距离:检出物以规定方向移向接近开关检测面,使开关刚好动作时,检测物与接近开关检测面间的距离。
2.回差(差动距离):检测距离与复归距离之差。
3 .应答频率:开关每一秒内可反应之输出频率。
4.工作电压:正常工作所允许加的电压
5.负载能力:最大允许输出电流
6.输出形式:NPN常开、NPN常闭、PNP常开、PNP常闭

下面我给你举个例子:因为我一直是用香港狮威这个品牌,所以对狮威(lionpower)这个牌子的接近开关比较了解:
LIONPOWER接近开关介绍
一、SN04-N,SN04-P(应用最广)
1.型号含义:SN---表示方形,04---表示感应距离4mm, N---表示输出是NPN型,P---表示PNP型;

二、TL-Q5MC1/TLQM5B1
TL-Q5MC1为NPN型,TLQM5B1为PNP型。方形,感应距离5mm.

三、PL-05N/PL-05P
感应距离5mm, PL-05N是NPN型,PL-05P是PNP型:

四、W-05N/W-05P
扁形,上(侧)面感应,感应距离5mm

五、LP-8N2C/LP-8P2C
圆柱形,直径8mm,感应距离2mm.

六、LP-12N4C/LP-12P4C
圆柱形,直径12mm,感应距离4mm

七、LP-18N8C/LP-18P8C
圆柱形,直径18mm,感应距离8mm.

以上是直流三线电感式接近开关,供电为DC10~30v,均有NPN和PNP两种输出。标准导线长度是1.5米。负载能力:阻性负载≦100mA,感性负载≦50mA.

八、SN04-Y
交流二线式方形接近开关,感应距离4mm,交流90~250V供电,

九、LP-12Y4C
圆柱形交流二线式接近开关,直径12mm,感应距离4mm,90~250vAC供电。

十、LP-18Y8C
圆柱形交流二线式接近开关,直径18mm,感应距离8mm,90~250vAC供电。

十一、CP-18R8DN/CP-18R8DP
圆柱形电容式接近开关,感应距离8mm,可感应非金属。

接近开关怎么接线?
直流三线接近开关的三根线分别是:棕色线---电源正极   蓝色线---电源负极  黑色线---输出信号
交流二线型开关:将负载和接近开关串联后接在交流电源端。

什么是NPN型又什么是PNP型?
NPN型:
负载接法:负载接在输出端和负极之间。
输出电平:当无感应时,输出高电平,感应时,输出低电平。
电流方向:负载电流注入开关(灌电流)

PNP型:
负载接法:负载接在电源正和输出之间。
输出电平:当无感应时,输出低电平,感应 时,输出高电平。
电流方向:负载电流流出开关(拉电流)

接近开关的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电感式是300HZ  电容式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