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途径提高印刷品的烫金效果

楼主(2017-11-20):
   从烫金的基本工艺可以看出,烫金的3个基本要素是:温度、压力和烫印时间。要想获得理想的烫印效果,烫印温度、烫印压力、烫印速度等工艺参数一定要合理掌握;另外,与烫金有关的原材料质量也必须有保障,比如:承印物的烫印适性、电化铝材料的性能以及烫印版的质量等等。如果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必将影响到最终的烫印效果。

 选择合适的承印物。可以烫金的承印物很多,通常是纸张,如:铜版纸、白板纸、白卡纸、布纹纸、胶版纸等等。但并不是所有的纸张烫金效果都理想,如果表面粗糙、纸质疏松的纸张,例如对于书刊纸、较差的胶版纸等,由于电化铝层不能很好地附着在其表面上,特有的金属光泽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甚至会烫印不上,因此,烫金的承印物应选用质地密实、平滑度高、表面强度大的纸张,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的烫印效果,把特有的电化铝光泽充分地体现出来。

 根据承印物的不同选择合适的电化铝型号。电化铝的结构有5层,即:聚酯薄膜层、脱落层、色层(保护层)、铝层和胶层。电化铝型号较多,常见的有l号、2号、8号、12号、15号等。色泽上除了金色以外,还有银、蓝、棕红、绿、大红等数十种。选择电化铝不仅要选择合适的色泽,同时还要根据承印物的不同选择相应的型号。型号不同,其性能和适烫的材料范围也有所区别。通常情况下,纸制品烫印用得最多的是8号,因为8号电化铝粘结力适中,光泽度较好,比较适合一般的印刷纸张或者已上光的纸张、漆布烫印。如果在硬塑料上烫印则应选择其它的相应型号,如15号电化铝。

 电化铝的质量主要是靠目测和手感来把关,如检查电化铝的色泽、光亮度以及沙眼等。质量好的电化铝要求色泽均匀、烫印后光洁、无沙眼。对于电化铝的牢度和松紧度一般可通过用手揉搓,或用透明胶带纸试粘其表层进行检查。如果电化铝不易脱落,说明牢度、紧度较好,比较适宜烫印细小的文字图案,烫印时不易糊版;如果轻轻揉搓电化铝就纷纷脱落,则说明其紧度较差,只能用于图文比较稀疏的烫印;另外,要注意电化铝的断头,断头越少越好。值得注意的是,电化铝一定要妥善保管,应存放于通风干燥处,不能与酸、碱、醇等物质混放一处,并要有防潮、防高温、防晒等措施,否则电化铝会缩短使用期限。

 制作好烫印版。烫印版一般有铜版、锌版和树脂版,相对来说,铜版最好,锌版适中,树脂版稍差。因此,对于精细的烫印,应尽可能用铜版。对于烫印版,要求其表面平整、图文线条清晰、边沿光洁、无麻点和毛刺。如果表面略有不平整或轻度擦伤、起毛时,可用精炭轻轻擦拭,使之平整光滑。烫印版腐版深度应略深,至少在0.6mm以上,坡度在70°左右,以保证烫印图文清晰、减少出现连片和糊版,同时提高耐印率。烫印的文字、线条和图案的设计很有讲究。图文应尽可能粗细适中、疏密合理,如太小太细,容易缺笔断划;太粗太密,则容易糊版。

  控制好烫印温度。烫印温度对热熔性有机硅树脂脱落层和胶粘剂的熔化程度有较大影响,烫印温度一定不能低于电化铝耐温范围的下限,这是保证电化铝粘胶层熔化的最低温度。

如果温度过低,熔化不充分,会造成烫印不上或烫印不牢,使印迹不结实、不完整、缺笔断划或者发花;而温度过高,则熔化过度,致使印迹周围附着的电化铝也熔化脱落而产生糊版,同时高温还会使色层中的合成树脂和染料氧化聚合,印迹起泡或出现雾斑状,并且导致铝层和保护层表面氧化,使烫印产品降低亮度或失去金属光泽。一般来说,电热温度应在80~180℃之间调整,烫印面积较大的,电热温度相对要高些;反之,则低一些。具体情况应根据印版的实际温度、电化铝类型、图文状况等多种因素确定,通常要通过试烫找出最适合的温度,应以温度最低而又能压印出清晰的图文线条为标准。

  要合理掌握烫印压力。烫印压力与电化铝附着牢度关系很大。即便温度合适,如果压力不足,也无法使电化铝与承印物粘牢,或产生掉色、印迹发花等现象;反之,如果压力过大,衬垫和承印物的压缩变形会过大,产生糊版或印迹变粗。因此应细致调整好烫印压力。

  设定烫印压力时主要应考虑:电化铝性质、烫印温度、烫印速度、承印物等。一般来说,纸张结实、平滑度高、北京印刷的墨层厚实,以及烫印温度较高、车速慢的情况下,烫印压力应小一些;反之,则应大一些。另外,与相似,烫印的衬垫也应注意,对于平滑的纸张,如:铜版纸、玻璃卡纸,最好选用硬性的衬垫纸,这样获得的印迹比较清晰;相反,对于平滑度差、较粗糙的纸张,衬垫最好软一些,特别是烫印面积又较大的情况下。另外,烫印压力一定要均匀,如果试印时发现局部烫印不上或产生花麻,可能是此处的压力不平,可在该处的平板上垫上薄纸,进行适当调整。

  烫印速度尽可能恒定。接触时间与烫印牢度在一定条件下是成正比的,而烫印速度决定了电化铝与承印物的接触时间。烫印速度慢,电化铝与承印物接触时间长,粘结就比较牢固,有利于烫印;相反,烫印速度快,烫印接触时间短,电化铝的热熔性有机硅树脂层和胶粘剂尚未完全熔化,就会导致烫印不上或印迹发花。当然,烫印速度还必须与压力、温度相适应,如果烫印速度增加,温度和压力也应适当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