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数控机床的软故障我们应该如何消除?

楼主(2017-11-20):
软故障就是操作故障,对机器或者系统没有损害,不属于常见想象。

  数控机床是是一种高精度、高效率的自动化机床。数控机床因其加工精度高,加工质量稳定已逐渐成为各类机械加工的主流机床设备。数控机床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软故障,导致机床无法正常工作。

  软故障在数控机床操作过程中虽然不常见,但是对于消除数控机床软故障的方法和技巧还是需要多了解了解。

  数控机床的软故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由于NC系统中机床参数的问题(有时因设置不当,有时因意外使参数发生变化或混乱)引起的,对于此类软故障,只要调整好参数,故障就会自然消失。

  第二类软故障一般是由于偶然原因使NC系统处于死循环状态产生的。对于此类故障一般采取强行复位重新启动的方法恢复系统即可。

对于数控机床的软故障我们应该如何消除?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小编通过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

  1、一台FANUC-OT系统的数控车床,每次数控机床开机都发生死机现象,任何指令无法正常操作。后采取强制复位的方法,将系统内存全部清零后,系统恢复正常,重新输入机床参数和程序后,机床正常使用。这个故障就是由于机床参数混乱造成的。

  2、一台专用数控铣床,西门子数控系统,在批量加工中数控系统显示报警“LIMITSWITCH”,这种故障是因为Y轴行程超出软件设定的极限值造成的,检查程序数值并无变化。经仔细观察故障现象,当出现故障时,显示的Y轴坐标确定达到软件极限,仔细研究发现是补偿值输入变大引起的,适当调整软件限位设置后,故障排除。这个故障是由于数控机床软件限位参数设置不当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