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购科尔摩根无铁芯动子IL18075A1TRP1

楼主(2017-11-20):
设备直线电机动子线圈损坏,急需更换动子!买新的需进口,周期太长,不知哪位朋友有二手的,或是有维修技能的,请联系我,谢谢!急需!

品牌:科尔摩根        动子型号:IL18075A1TRP1

网友A(2018-02-03):
科尔摩根的产品  货期确实有点长,但是如果你们用国产的直线电机能达到要求的话,那就选国产的啊,如果国产的不能达到要求,那就选在国内有建厂的国外品牌啊,这样货期就会好很多了,如果说维修的话,维修周期也很长的,所以综合建议,你考虑雅克贝思这个品牌,货期的话,差不多在15天以内,如果有库存差不多10天左右,而且售后和安装都可以随时过去你们的终端客户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