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安川DX200与三菱Q系列cclink连接问题

楼主(2017-11-20):
配线完成

安川DX200控制柜cclink设置如下

三菱gt work2在不设定CCLINK参数的情况下可以搜出DX200智能设备站

设置如下参数后 不能识别DX200 plc错误代码3105连接异常

那些地方没有设置好?还要plc程序的IO指定吗?DX200 IO分配设置好像也没有那些地方可以设定啊?

网友A:
看一下站信息里面的分配

网友B:
站信息裡面好像要設置

智能設備站 4局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信息裡面好像要設置智能設備站 4局試試看

是这样的 。没问题吧?

楼主:
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C:


网友D(2018-02-26):
您好,我想知道fx3u的plc加上fx3u-16ccl-m主站模块可以和安川机器人里面的J61BT11N通讯吗

网友E: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F(2019-07-02):
J61BT11N 是主站模块吧

网友G(2020-03-01):
学习啦,赶紧去试一试

网友G:
你好楼主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还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才用得到修改安川梯形图啊

网友H(2022-01-17):
楼主,能问一下三菱Q系列PLC怎么传数据给安川机器人吗?我想通过PLC改变机器人的Z轴坐标

网友I:
学习了,还没有用到过

网友J(2022-02-19):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想知道fx3u的plc加上fx3u-16ccl-m主站模块可以和安川机器人里面的J61BT11N通讯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