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腐蚀性介质该怎么测量

楼主(2017-11-20):
1. 腐蚀现象

腐蚀是金属在其环境中由于化学作用而遭受破坏的现象。一切金属与合金对于某些特定环境可以是耐腐的,但是在另一些环境中却对腐蚀又很敏感。一般来说,对于所有坏境都耐腐蚀的工业用金属材料是不存在的。

2. 腐蚀性介质对流量测量仪表的损害

介质的腐蚀性对流量测量仪表是个严重威胁:

    a. 腐蚀性介质将流量测量仪表与介质直接接触的关键零部件腐蚀,使之损坏,丧失功能。例如,腐蚀造成差压变送器膜片损坏,硅油外漏而完全失效。电磁流量计电极因腐蚀引起介质外泄,导致励磁线圈烧毁等。

    b. 流量测量仪表的关键零部件长时间受腐蚀性介质的腐蚀而改变几何尺寸,导致仪表准确度降低。例如,转子流量计中的转子被流体腐蚀后,外形尺寸减小,导致流量示值偏低。又如涡街流量计中的旋涡发生体被流体腐蚀而宽度尺寸减小,迎流面表面变得粗糙,从而引起流量系数改变。

    c. 缩短仪表寿命。例如金属管转子流量计中的锥形管等零部件,使用几年后,其焊接处被烂穿。

    d. 腐蚀性介质渗漏,如不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还容易酿成安全和人身事故。

3. 对流量测量中流体腐蚀的措施

(1)定期更换仪表腐蚀性介质对金属的腐蚀,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腐蚀速度很快,即全面腐蚀,有的腐蚀是轻微的,速度很慢,即局部腐蚀。在作仪表选型时应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作出决策。

(2)避重就轻。避重就轻就是在对工艺流程和有有关介质特性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合理选择测量方案,同样可以达到计量或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的目的,避开腐蚀性强的部位,而选在腐蚀性较轻的部位,甚至更改被调参数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