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C读取Wincc数据问题

楼主(2017-11-20):
请问各位大神,我现在想通过第三方OPC软件读取WINCC数据,电脑设置及DCOM设置都弄好了,但是用OPC读取WINCC机器的IP地址显示无法访问,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检查防火墙,另外需要把相关请求添加到受信任文件夹中,具体查询西门子网站有对应的案例!

网友B:
你的WINCC和第三方OPC是否在同一电脑安装,若是在同一电脑则不用配DCOM,若是在不同电脑则检查DCOM是否配置成功。把WINCC作为OPC sever,第三方OPC软件作为客户端,看能否搜到WINCC OPC SEVER。推荐一款OPC软件,kepware,跨电脑OPC通讯时不用配DCOM

网友C:
客户端与Wincc服务器要同用户名和密码。使用opcclient检查能否看到opc服务

网友D:
取WINCC机器的IP地址显示无法访问,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E:
IP地址显示不是直接在进入编程界面里面设置吗?

网友F:
电气新手,懵懵懂懂,不清楚哈

网友G:
是否设置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