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3000伺服通讯线问题

楼主(2017-11-20):
请教各位大神,有三台Ultra3000的伺服驱动器需要用软件修改参数,上面的CN3通讯口用哪种通讯线与电脑com才能通讯上,试了好几种AB串口通讯线都连接不上。伺服没有使用光纤通讯,用的是模拟量控制速度模式。

网友A(2018-01-19):
需使用null modem cable,即对绞串口线(区别于直连串口线)

网友B(2018-05-09):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