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始终为0

楼主(2017-11-20):
前面的程序执行正常,为什么S10应该置位却总是0。

网友A:
有两种可能,第一,在程序的某一个地方S10被复位了。第二种可能,S10双线圈或多线圈输出了。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找到问题了,的确是双线圈了,有个地方打错了。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可能,第一,在程序的某一个地方S10被复位了。第...

网友C:
继电器电路允许双线圈输出,而PLC程序如果双线圈的话,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两线圈同时动作了。

网友D:
对,最好是在程序里面禁止双线圈输出。如此在程序检查时可直接报错

网友E:
双线圈或被复位了

网友F:
努力学习 长知识了!!!

网友G:
你的软件打架了,,,多看看软件后面S10的使用

网友H:
复位的优先  把复位的关掉

网友I:
能否把完整程序发来看看?1029429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