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与维修
西门子安全控制模块报警

楼主(2017-11-20):
求助帖
40分-未结帖
这个安全模块是在OAK冲床上的,只要一开机就一直报警,软件都已经重装过了,线路也都检测过了,修了好几天,望大神指点

网友A:
若你提到的方法都试过,只能换个新模块然后重新下载程序看看

网友B:
很多问题找不到解决方案,为了赶任务可以换硬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