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大型项目组网的多功能交换机(S型)

楼主(2017-11-21):
大连德嘉推出的多功能交换机 S 型产品,功能十分强大,可以实现多种西门子设备的以太网连
接。

  • 可以连接 S7-1200PLC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 可以连接 S7-300 PN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 可以将 S7-1200PLC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 可以将S7-200 SMART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S 型产品连接 PLC 和 HMI(Smart line 触摸屏或 WinCC 上位机)的数量:
每台多功能交换机 S 型只能接 1 个 PLC,1 个上位机(触摸屏或者上位软件)这个是与 A 型交换
机不同的地方。
多功能交换机端口的扩充及互联:
当使用多个多功能交换机 S 型,实现多个 PLC 与触摸屏或者上位机连接的时候,请使用下图方案:

更多具体设置详见www.dl-winbest.com

 QQ:1242136482(注明中国工控网)

楼主:
参数设置:

1、多功能交换机设置的后门 IP 地址为 xxx.xxx.xxx.222:(例如192.168.1.222 、
192.168.0.222);将计算机和多功能交换机通过网线连接

2、 在计算机的 IE 浏览器中键入该后门 IP 地址就可进入多功能交换机主菜单;当然用实际的起
始 IP 地址也可直接进入 。

用鼠标点击 “基本参数设置/显示”,进入多功能交换机基本参数设置页面

3、MAC 物理地址(交换机内部处理器)是出厂时预设的,用户无需改变 。
4、 内部起始 IP 地址(交换机内部处理器),客户可以修改,它将占用从此开始的连续3 个IP地址 。例如:起始 IP 地址是 192.168.1.10,则 192.168.1.10、192.168.1.11、192.168.1.12都被交换机内部处理器占用 。
5、交换机内部 IP 地址与 PLC 的 IP 地址的绑定,也就是说每个内部的 IP 地址(交换机)都与一个 PLC(的 IP 地址)是对应的
6、 有三个内部 IP 地址(交换机)与三个不同的 PLC 相对应(绑定)。
7、 如果其中的一个内部 IP 地址(交换机)不需要与 PLC 绑定,则将 PLC 的 IP 对应项中填入
255.255.255.255 即可 。
注:参数设置提交后,如果想再次进入主菜单,最好在 cmd 窗口键入 C:> arp -d (删除计算
机中已保留的 IP/MAC 表),以便新改动的 IP 与老地址无冲突。

楼主:
SMART LINE  触摸屏 连接设置:

  1. 对于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在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 IP 地址 [例如: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V”;另外 SMART LINE 触屏(HMI)的 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

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E、I、Q、M、V]与 S7-300/1200 PLC 的[E、I、Q、M、DB]相互对应,除 V 区与 DB 块要通过 SWITCH 的选择值来确定对应关系外,其余都是一一对应关系
SMART LINE 触摸屏对应 S7-300/1200 PLC
Q 区(0-32767) ---- Q 区(0-32767)
I 区(0-32767) ---- I 区(0-32767)
M 区(0-32767) ---- M 区(0-32767)
V 区(0-32767) ---- DB1 块......
V 区与 DB 块映射选择 SWITCH:[0-5] 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 V 区与 S7-300/1200 PLC的DB 块的对应关系选择开关
该设置仅对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有效 。
当 SWITCH=0 时:V0--V32767 对应 DB1.DBX0--DB1.DBX32767
当 SWITCH=1 时:
V100--V199 对应 DB1.DBX0--DB1.DBX99 长度 99
V200--V299 对应 DB2.DBX0--DB2.DBX99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V32600--V32699 对应 DB326.DBX0--DB326.DBX99
...................................
当 SWITCH=2 时:
V0--V999 对应 DB100.DBX0--DB100.DBX999 长度 999
V1000--V1999 对应 DB101.DBX0--DB101.DBX999
V2000--V2999 对应 DB102.DBX0--DB102.DBX999
V3000--V3999 对应 DB103.DBX0--DB103.DBX999
..........................................
V16000--V16999 对应 DB116.DBX0--DB116.DBX999
............................................

当 SWITCH=3 时:
V0--V9999 对应 DB100.DBX0--DB100.DBX9999 长度 9999
V10000--V19999 对应 DB101.DBX0--DB101.DBX9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102.DBX0--DB102.DBX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103.DBX0--DB103.DBX2767
当 SWITCH=4 时:混合长度
V100--V199 对应 DB1.DBX0--DB1.DBX99 长度 99
V200--V299 对应 DB2.DBX0--DB2.DBX99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V2600--V2699 对应 DB26.DBX0--DB26.DBX99
.......................................
V9900--V9999 对应 DB99.DBX0--DB99.DBX99
V10000--V10999 对应 DB110.DBX0--DB110.DBX999 长度 999
V11000--V11999 对应 DB111.DBX0--DB111.DBX999
V12000--V12999 对应 DB112.DBX0--DB112.DBX999
V13000--V13999 对应 DB113.DBX0--DB113.DBX999
V19000--V19999 对应 DB119.DBX0--DB119.DBX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120.DBX0--DB120.DBX9999 长度 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130.DBX0--DB130.DBX2767 长度 2767
当 SWITCH=5 时:常用设置,从 DB10 开始对应(V0xxx-DB10/V32xxx-DB42)
V0--V999 对应 DB10.DBX0--DB10.DBX999 长度 999
V1000--V1999 对应 DB11.DBX0--DB11.DBX999
V2000--V2999 对应 DB12.DBX0--DB12.DBX999
V3000--V3999 对应 DB13.DBX0--DB13.DBX999
........................................
V16000--V16999 对应 DB26.DBX0--DB26.DBX999

当 SWITCH=6 时:常用设置,从 DB200 开始对应
(V0xxxx -DB200/V1xxxx -DB300/V2xxxx-DB400/V3xxxx-DB500)
V0--V9999 对应 DB200.DBX0--DB200.DBX9999 长度 9999
V10000--V19999 对应 DB300.DBX0--DB300.DBX9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400.DBX0--DB400.DBX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500.DBX0--DB500.DBX2767
注:在 S7-1200 的编程软件 Portal 中,初始定义 DB 块时, 【仅符号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