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报警浏览构件历史报警数据刷新问题

楼主(2017-11-21):
使用MCGS中的报警浏览构件显示历史报警数据,显示报警是正确的,但是每次都需要打开其他界面再重新打开报警浏览构件所在的界面,报警浏览构件中显示的历史报警数据才会刷新,如何才能使历史报警数据自动刷新显示而不需要重新打开界面?(已尝试过!SetWindow写入循环脚本,但是没有作用)

网友A:
在页面放个刷新按钮

网友B:
可以用个按钮脚本是这样:点击打开另一个画面,然后再打开历史这个画面,这种快速的切换人眼是看不出来的,达到刷新的效果。把这个脚本放到窗口的循环脚本也行,但是循环的时间不要设置太短,几秒运行一次也可以

网友A:
多此一举了,按钮写上刷新脚本即可。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个按钮脚本是这样:点击打开另一个画面,然后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