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梯菱云、菱杰系列电梯89#号灯不亮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11-21):
许多做三菱电梯安装维保的师博们,总是会遇到电梯在检修状态或自动运行时,电梯不能运转和死机的情况类似,本篇文章我们就来探讨下电梯89#灯不亮或不正常的解决方法,有不足之处还望体谅和批评建议。言归正传。大多数三菱电梯控制柜主板(Pl板)都带有这89#灯。89#灯是电梯系统内部安全回路的一盏信号指示灯,它能直观的在主板的七段码上显示出来。89:检修模式,电梯运行时灯亮:自动模式,软硬件安全回路正常时灯亮。如下图

各发光管及数码管显示状态

三菱电梯菱云、菱杰系列电梯89#号灯不亮的解决办法

电梯在手动和自动的状态下,且安全回路正常,89灯发光二极管点亮,当遇到未能正常点亮或点亮了电梯也不能运行的,我们就应该按以下思路进行排查了。

1.电梯安全回路

当电梯安全回路不通,29#指示不正常,89#灯发光二极管也是不能正常点亮的,有的时候89灯灭了立马就亮,可能就是安全回路的问题。列举;电梯每次停梯时89会灭下立马就亮,检查发现盘车手轮开关的动触点未固定牢固.

2.上下限位

检查上下限位开关是否正常,接线是否正确,线路有无破皮接地。

3.温度保险丝

温度保险丝烧毁,89也不能点亮。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电源板上那白色陶瓷方块物(温保),测量温保的AB脚通断是否正常,温保正常情况下AB脚是通的,CD是有阻值的。

4.电源板保险丝

当电源板上检测安全回路是否接地的玻璃管熔断丝断路了,导致安全回路不正常,此时89灯也是不能点亮的,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保险丝是否爆掉或用万用表通断档检查。

5.抱闸间隙

当抱闸间隙过小时,长时间运行,主机曳引轮摩擦过大,主机温度升高,抱闸温度过高检出,电梯自保护,导致电梯死机,快慢车不能开(除非清零复位或关电),虽说89#灯在此情况下未必会灭,但也是89继电器不正常工作的一种表现。

6.抱闸徽动检测开关

抱闸触点微动检测开关的位置移动或未能调好,是89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的最普遍的原因,也是最多出现的。往往电梯死在那不能运行,89#灯灭或不灭,我们都应检查下抱闸触点微动开关。列举:电梯遇到89灯不亮,断电后检修开,发现一边抱闸间隙小,打开的慢,调顶杆螺丝,坚持几天后又出同样的故障,此时我们就要系统的检查下调整抱闸。

7.主板继电器故障

如果安全回路正常及以上都排查正常,我们在查看Pl板的WIC-P09脚是否输出低电压,由于Pl板的此点输出容易损坏,只耍看看pl板的输出三极管及走线,一般都能找到故障的所在,可以考虑更换主板试下。当排除所有的外部原因,就89灯不亮,我们就要考虑主板的问题了。

8.模块和IGBT故障

当模块或IGBT坏了,89灯也是不亮的,我们根据大小故障码来维修,比如过电压、欠电压,什么CNV,INV等等,我们可以通过测量模块和IGBT来判断。列举:凌杰758主板,上电231故障,检修动89灭了不亮,报202,IGBT坏了。

9.驱动板故障

驱动板的好坏判断也是个棘手的问题,除了外观上能直接看出,我们也只能根据故障码和现象米判断了。这里说下个人经验,89灯不亮,断送电复位后,89亮,检修一动,89灯灭,一会又亮了,报E5、E6、101、105、411这类故障,就要考虑驱动板.

10.电源板故障

电源板坏了,导致89灯不亮的故障也是挺常见的,我们除了看温度保险丝还要看看玻璃管保险丝,4个长条水泥电阻,量量端子的电压正常不,板子上的79有没有电,板子上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等。

11. W1板/插件板

这个Wl板不用多说了,89的信号回路的线就走这扳子,板子上还有89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