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PID控制中的疑惑

楼主(2017-11-21):
晶闸管调功器,以前没有用过,在PLC,PID控制中起什么作用呢?比如恒温控制中,PT100将0-100℃的温度变化,经过变送器,输出4-20ma模拟量,PLC模拟量模块,将输入信号经过A/D转换和程序处理变成过程变量,经PLC的PID回路指令处理输出4-20ma的调节量,到晶闸管调功器,控制加热器的加热量。再有PT100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行成闭环控制。

不明白的是,此处的晶闸管调功器有什么作用,

晶闸管调功器,就能控制加热器的加热量吗?

请运用过PID控制的经验者,答疑解惑。

谢谢~

网友A:
晶闸管调功器,就是控制加热器的加热量的。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闸阀,PLC中进行PID运算后输出的4-20mA信号就是去控制这个闸阀的开度,如果实际温度小于设定温度比较多,就会让闸阀开度大点,让温度上升,慢慢接近设定温度时,会让闸阀开度慢慢减小,甚至间断开启,使温度逐渐逼近设定值。这是理想的情况,实际的PID调节往往有超调,这种加热的场合,如果热惯性大,超调还会很严重。调PID是搞工控无法绕开的必修课,必须根据现场工况慢慢摸索实践。

楼主:
非常感谢,让我从概念上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实践起来,确如留言所说得慢慢摸索,确实!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调功器,就是控制加热器的加热量的。你可以把它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