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动机标准检修步骤

楼主(2017-11-21):
标准如下:

5.1     大修前的准备工作

5.1.1    大修前应检查电动机的振动、电流及温度、轴承声音等,根据检查情况和预防性试验记录及检修记录编制大修项目及检修计划。

5.1.2    组织检修人员学习检修工艺规程及措施和有关注意事项,并进行技术交底,明确分工。

5.1.3    按照大修项目准备检修时必须的工器具、材料及检修记录,对起吊工具认真进行检查,必要时做拉力试验。

5.1.4    按《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办理工作票手续,做好现场安全措施,并进行安全交底。

5.2     电动机的解体

5.2.1   电动机的解体,应根据各电动机的具体结构和现场检修条件正确实施并保证安全,起吊大型电动机一般应有起重工配合 5.2.2     大型电动机解体常规步骤

5.2.2.1 拆开电缆头,将电缆头三相短路接地,并支撑保护好。

5.2.2.2 拆卸电动机地脚螺丝、对轮螺丝、外壳接地线及冷却装置等。 5.2.2.3 拆卸对轮.

5.2.2.4 先拆非负荷侧轴承盖、端盖,再拆负荷侧端盖、轴承盖。 5.2.2.5 安装专用工具,抽出转子。 5.2.3    抽转子的常规方法:

5.2.3.1 小电动机由人工直接抽出。 5.2.3.2 用行车双钩接假轴抽转子。

5.2.3.3 在电动机座上固定专用导轨抽转子。 5.2.3.4 用行车或单轨悬臂工具抽转子。

5.2.3.5 用倒链悬臂吊工具加小平车移动定子抽转子。 5.2.4     解体的质量要求:

5.2.4.1 拆卸的各部件、地脚垫片应做好记号,拆开的引线做好相序记号,并妥善保管,原拆原装。

5.2.4.2 检查各起吊工具的载荷量。起吊时钢丝绳与垂直方向的夹角不应大于600。

5.2.4.3 拆卸应用专用工具,正确拆卸。禁止乱撬乱打,要特别注意止口及各配合面不受损伤。

5.2.4.4 对大电机过紧的靠背轮,可用火烤把加热拆卸,加热应均匀,温度在100 ℃一150℃时即可进行扒拆,加热温度不宜超过200℃。

5.2.4.5 抽转子时应用透光法进行监视,检查定转子铁芯不得摩擦、碰撞,不得伤及定子线圈、风扇、轴颈、笼条等部件。

5.2.4.6 抽出的转子应用道木垫好,防止滚动并做好防尘、水、汽的措施。 5.3       定子的检修及质量标准

5.3.1      吹灰清扫定子时,应用2—3kg/cm2的清洁、无油、无水的压缩空气进行。除去线圈上的油污时可用航空汽油、四氯化碳、甲苯或带电清洗剂等进行擦试,不得使用有害溶液或金属工具。

5.3.2     线圈无接地、短路、断线等故障。线圈绝缘表面应无损伤、龟裂、变色、焦脆、磨损及严重变形等现象,否则应查明原因予以处理。各绑线、撑条、垫块、槽楔等应无松动、断裂。

5.3.3     定子铁心应无擦铁、过热、生锈、松动和变形等现象,通风沟畅通。撑铁和压板平整无松动,锁键紧固焊接可靠,否则应查明原因予以处理,必要时可作铁损试验进行鉴定。

5.3.4     引线和跨接线良好,绑扎牢固焊接可靠,各焊接头无过热现象,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绝缘强度。

5.3.5     电动机接线端子相色齐全正确,各载流螺栓螺母和垫片均为铜质,且完好齐全。连接处应平整紧密良好,并要可靠锁紧。连接板绝缘良好无焦脆现象,瓷瓶牢固无裂纹损伤。

5.3.6     机座、端盖、接线盒、风罩和挡风板等应完好无损。止口无损伤和严重变形磨损。配合尺寸符合要求。否则应采用镶套、烧焊、电镀或更换等方法进行处理。

5.3.7    绝缘电阻不符合要求的受潮电动机,应采取吹灰、清擦、干燥等方法进行处理。

5.4       转子的检修及质量标准

5.4.1     鼠笼条无断裂松动,短路条无开焊,对断裂的笼条采取焊接或更换等方法进行处理。新笼条的材料和截面与原笼条相同,焊接时一律采用银铜焊。 5.4.2     转子铁心应紧密平整,无过热、生锈、松动、变形和断齿等现象,槽楔应紧固完整,无空洞声。通风沟应畅通。转子撑铁和锁键无脱焊松动。转子应用2—3kg/cm2压缩空气吹净。 5.4.3     大轴无弯曲或裂纹,与铁心的配合良好,轴颈应完整无磨损、无毛刺。 5.4.4     转子风扇固定牢固,无松动裂纹,与轴的配合良好。平衡块无松动位移,顶丝锁紧可靠。

5.4.5     靠背轮无裂纹,内孔配合面与找正面光洁,轴孔键三者配合符合要求,对轮配合螺丝正确并可靠锁紧。

5.4.6    松动的转子部件,经处理或更新后,应作静平衡,必要时做动平衡试验。

5.5      轴承的检修及质量标准

5.5.1    轴承清洗后应无裂纹,表面无金属剥落、锈蚀、麻点和过热等现象,夹持器不应出现松动、变形、卡涩和严重磨损等现象,否则应予以更换。

5.5.2     轴承间隙合适,转动灵活,无明显晃动或过热现象,一般轴承的间隙应符合下表:

轴承类型 80以下(mm) 8—100(mm) 100—120(mm) 120—140(mm) 滚 球(mm) 0.03—0.05 0.04—0.08 0.05-0.10 0.06--0.12 滚 柱(mm) 0.05—0.07 0.05—0.08 0.06—0.10 0.07—0.12

5.5.3     当轴承不符合上述要求时,或使用寿命到期、运行中有异音等,应更换新轴承,新轴承的型号与原轴承相同,精度及结构等应符合要求。

5.5.4     新装轴承必须用油或轴承加热器均匀加热,温度不宜超过100℃,装轴承必须加衬垫,不得用榔头直接敲打,并应检查安装到位,拉轴承时应使用合适的专用工具,一般大轴承应使用加热拉下,以免拉毛轴颈。

5.5.5    润滑油脂应清洁无杂质、结块、水分、变质,型号正确,不得同时使用不同型号的润滑脂。一般常用的润滑脂为3#、4#二硫化钼,加油量为轴承盖内腔的1/2—2/3(高速1/2,低速2/3)。

5.5.6    轴颈无偏心、椭圆、毛刺、裂纹及严重损伤痕迹,对有损伤的轴颈应采用镀铬、镀铁、补焊及镶套等方法进行处理,加工时应特别注意轴与铁芯的同

(window.cproArray = window.cproArray || []).push({ id: "u2280119" });

心度及尺寸配合精度,大电动机轴烧焊后,应进行热处理,以防应力集中而发生断轴事故。

6.        电动机的组装、试运及验收 6.1       电动机的组装

6.1.1    电动机的组装与解体顺序相反。

6.1.2    组装前应检查定子腔内无杂物及遗留工具,检查止口及各配合面光洁无毛刺配合尺寸符合要求。

6.1.3    装转子时要用透光法检查,不得碰伤定子线圈,吊装工具可靠,使用正确。

6.1.4    电动机的气隙,对不可调整的大电动机,应在第一次大修时进行检查性测量,对可调整的轴瓦电动机,每次检修时应测量调整。各点气隙与平均值之差不应大于平均值的±5%,配合面磨损的电动机,应复查间隙。

6.1.5    低压电动机,如电气单独检修,由电气自行找正。一般找正要求:靠背轮的轴向及轴径允许误差为0.05mm。 6.1.6    接线瓷瓶无裂纹损伤、固定牢固,电缆鼻子连接紧密,螺母可靠锁紧,电缆固定可靠,瓷瓶不受应力,接线盒严密,重要电动机应装窥视孔于接线盒上。 6.2      电动机的试验

6.2.1     试运转前,应测量定子线圈各相直流电阻,相互差别不应超过最小值的2%。

6.2.2    测量电动机绝缘电阻应不低于下表规定,500kw以上的大型电动机还应测量吸收比R60/R15≥1.6(环氧粉云母绝缘)。  测量部位 绝缘电阻<兆欧) 兆欧表(伏) 380v

电动机 定子线圈 0.5 1000  转子线圈 0.5 1000  刷   握 1 1000

6ky电动机 6 <热态) 2500

6.2.3    定子线圈的耐压标准如下  标准电压等级 交流耐压(伏) 持续时间 380v电动机 1000 1分钟 6ky电动机 9000 1分钟

6.2.4    500kw以上电动机应进行定子线圈直流耐压及泄漏电流测量,电压标准如下:

    全部更换绕组:3倍额定电压;大修或局部更换绕组:2.5倍额定电压。 6.3      电动机的试运及验收

6.3.1    电动机的现场应清洁,标志齐全(转动方向及设备名称),各螺丝紧固,接线连接可靠,冷却系统及油系统投入正常。

6.3.2    全部保护、测量、操作、信号、应完整,并经试验。继电保护的整定值应选择正确,低压电动机的一次保险器接触良好,保险丝选择正确。 6.3.3     盘车检查时,应转动灵活,无卡涩及金属碰击异音。

6.3.4    进行空载试运行30分钟,并测量三相空载电流,不平衡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10%。

6.3.5    电动机各部位最高允许温度值如下表:  名    称 最高温度限值℃(温度计法)

定子线圈 100 定子铁芯 100 滑 环 105 滑动轴承 80

滚动轴承 100(油脂质量差时不超过85℃) 注:部分F级绝缘电动机可参考厂家规定执行

6.3.6    轴承振动允许双振幅值标准如下表所示:  同步转速r/min 3000 1500 1000 750及以下 轴承振动允许双振幅(mm) 0.05 0.085 0.10 0.12

6.3.7    滑环、换向器及电刷的工作应正常,火花等级在1/2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