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初学问题求助!求帮助!

楼主(2017-11-21):
各位前辈:

        小弟初次用伺服,纯小白,有个问题求助,如下图,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是否一定需要PLC?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伺服位置控制方式。单就控制实现你图上所需功能的话,至少需要有控制器比如单片机或PLC,及伺服驱动器。至于限位开关,若需保险起见话当然有更好,不过我这边平时做的一些伺服控制的设备大多都没用使用限位保护,也就只用到了原点感应器而已。

注:1.松下的伺服比较傻瓜式,简单易使用,可不须设置电子齿轮比,你只需要设定好走一圈所需的脉冲量就OK,只要会使用步进控制,那也就会了伺服控制。

  2.至于上面所说的外部触发信号,让伺服旋转到指定角度,那么就可用位置控制很好实现。

网友B:
  1. 需要三个开关(按钮或接近开关,行程开关都可以),就是用来给定三个信号

  2. 如果需要实现这个要求,就需要第一条也差不多可以,但为了方便,一般会加个小PLC

  3. PLC要选晶体管输出的

  4. 具备了以上三条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想更方便一些,比如想调速,那就得需要加个触摸屏或文本了

  5. 具体情况可加我254489112,共同探讨

网友C:
用伺服我位置模式啊,绝对位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伺服位置...

您好,伺服驱动器上可以直接给定  开关量信号(信号1.2.3)来驱动电机吗?

楼主:
您好,伺服驱动器上可以直接给定 开关量信号(信号1.2.3)来驱动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伺服位置控制方式。单就控制实现你图上所需功能...

您好,伺服驱动器上可以直接给定  开关量信号(信号1.2.3)来驱动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三个开关(按钮或接近开关,行程开关都可以),就是用...

谢谢!!

网友E:
初学者真心好累,没人指点真心会走很多弯路啊。

网友F:
开关量直接接伺服输入点。伺服用Pr(内部寄存器位置模式)绝对位置模式。回零到B点后,三个按钮开关量随意控制伺服ABC三点。我用台达伺服。

网友F:
最少要两个限位开关,一个零点,一个反向归零检测(极限点)

网友G:
伺服控制用绝对位置控制简单我一般用原点近点控制!PLC的话就用带T的!也就是晶体管输出!主轴转动采用自带编码器!距离脉冲控制!还有反转!正转!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晶体管输出的PLC!开关电源!再来个触摸屏就完美了!

网友H:
不需要的,比如像我们公司的GH系列驱动器,内置T图编程,复杂的逻辑都可以完成,你这些简单的要求,完全没问题的,定位,速度,转矩控制等都可以通过自身实现,当然数学运算的话就不如PLC快了,毕竟它是伺服嘛,主要任务还是把电机驱动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伺服驱动器上可以直接给定  开关量信号(信号1....

14路数字输入,6路晶体管输入,2路继电器输出,2路模拟量输入,这些逻辑点完全够你使用的

网友I:
草报答三春晖,桃李满园吐芳菲,不离不弃情谊深,相濡以沫爱相随。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用伺服我位置模式啊,绝对位置模式

网友K: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

网友(2018-01-04):
伺服这方面的知识我是初学者深有体会,还好摸水过河完成了一台机器从设计到安装到调试到运用的过程,伺服学习为什么没有一些手把手教你做工程实例的书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