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7-11-21):
三菱J4伺服 电机3000转 编码器2.5K 丝杆10MM   每转脉冲10000  三菱FX3U64MT100kHZ

不知怎样去设置一个合理的电子齿轮比

CMX CDV 该是是多少?

麻烦大师们解答下说说明。

网友A:
电机编码器分辨率/电机一圈的脉冲数就是电子齿轮比了,你要求这个干什么

网友B:
我一般选用电机每旋转一圈需要4000个脉冲,这个精度一般情况下就能够了。具体设置方法根据不同品牌的伺服,设置方法略有不同。但原理都是一样的。

具备方法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可以加我254489112,共同探讨

网友C:
我一般选用电机每旋转一圈需要2000个脉冲,这个精度一般情况下就能够了。

网友D:
电机编码器分辨率/电机一圈的脉冲数等于电子齿轮比

网友E:
除却以上所说你还要注意一下,如果用的是电缸还在注意,导程,转一圈走多少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编码器分辨率/电机一圈的脉冲数就是电子齿轮比了,你要求这个干什么

要是这样就是1:1了。

网友F:
你的编码器 是2500线的TTL增量编码器吧?四倍频的话 就是单圈10000个脉冲,如果你使用伺服的位置控制功能,你的PLC发10000个脉冲电机就可以转一圈,如果你把电子齿轮比的分子设置成2分母设置成1 那就以为着PLC发5000个脉冲,电机就可以转一圈,如果设置成4:1,你的PLC需发2500个脉冲电机就会转一圈,明白了吧,以此类推。当然如果你使用脉冲速度控制的话,就要设定发送频率了。

网友G:
积极回帖赚积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的编码器 是2500线的TTL增量编码器吧?四倍频的话 就是单圈10000个脉冲,如果你使用伺服的位置控制功能,你的PLC发10000个脉冲电机就可以转一圈,如果你把电子齿轮比的分子设置成2分母设置成1 那就以为着PLC发5000个脉冲,电机就可以转一圈,如果设置成4:1,你的PLC需发2500个脉冲电机就会转一圈,明白了吧,以此类推。当然如果你使用脉冲速度控制的话,就要设定发送频率了。

请问,任何设定速度呢,比如20mm/s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网友F 你的编码器 是2500线的TTL增量编码器吧?四倍频的话 就是单圈10000个脉冲,如果你使用伺服的位置控制功能,你的PLC发10000个脉冲电机就可以转一圈,如果你把电子齿轮比的分子设置成2分母设置成1 那就以为着PLC发5000个脉冲,电机就可以转一圈,如果设置成4:1,你的PLC需发2500个脉冲电机就会转一圈,明白了吧,以此类推。当然如果你使用脉冲速度控制的话,就要设定发送频率了。     内容的回复:请问,任何设定速度呢,比如20mm/s

请问,如何设定速度呢?比如20mm/s

网友I:
学习一下,回复还要凑字数,好尴尬

网友J:
可以参考 => 电子齿轮比公式推导

先订出使用者单位(PUU)是多少实际距离mm,类似脉冲当量,

再根据编码器解析度,机械参数求解

网友K:
先算出脉冲当量然后看你要怎么样的精度吧

网友L(2017-12-21):
524288/125 这是0.01mm精度

网友M:
看的有点懵

网友N(2018-02-02):
回帖赚积分阿

网友O(2022-10-10):
引用 网友N:
回帖赚积分阿

网友P(2023-06-09):
回复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