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昆仑屏采集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7-11-22):
现有一屏(屏为主站)485通讯连四台永宏PLC进行数据采集,并进行历史数据记录.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其中有一台PLC关闭电源之后.屏对其它的PLC数据采集会产生延时.因为我历史数据记录触发使用的是PLC上的信号(0.2秒左右信号ON),如果其中一台关闭之后.其它PLC上的采集信号屏没办法检测到.打电话这边售后说在通讯错误时可以关闭该PLC设备.但是如果该PLC从新上电之后.怎么样恢复对该PLC的通讯.

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新手.完全不懂啊.

网友A:
建议你做个按钮手动启停那个plc设备的驱动,就是plc停电了,你在屏上点击按钮把这个设备驱动停止,plc上电,再去点击按钮启动就好了,这样方便点并且不会出什么错

网友B:
显然是采集程序问题:

任何采集程序都需要实时监控通讯状态,通讯中断时应报错并自动跳过出错的设备,以免影响程序的运行,同时继续其他PLC的采集。通讯正常时自动恢复采集,用脚本可以实现自动控制。

手动按钮操作开关设备当然可以,但不实用。脚本上多下功夫,没有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是采集程序问题:任何采集程序都需要实时监控通讯状态...

脚本上怎么做.给个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做个按钮手动启停那个plc设备的驱动,就是plc...

暂时只能这样临时解决.

网友B:
每路采集关联一个通讯状态变量,采集程序执行前先检查该变量,正常就继续执行,错误就显示错误信息并退出。通讯恢复正常后自然也恢复正常采集的运行。不必手动的。用脚本应该很容易实现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显然是采集程序问题: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路采集关联一个通讯状态变量,采集程序执行前先检查该变...

 错误好判断。只是没法测试他是否能再次通讯。难不成定时把通讯打开。等他错误又把它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路采集关联一个通讯状态变量,采集程序执行前先检查该变...

 我想通过那个通讯位来做的话应该是行不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每路采集关联一个通讯状...

通讯位的状态是实时监视的,通讯中断时提示出错,同时不去采集这一路的数据以免浪费时间。不是关什么通讯位,待通讯恢复,自动恢复正常采集。 通讯位就是通讯位,不存在什么开和关,是永远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位。

这些是数据采集最基本的方法了,已经做了无数个了。

网友C:
我看了2遍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我的问题

网友B:
感觉这个论坛越来越Low了,大都只知道索取。好没意思,不想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