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IFWP指令问题

楼主(2017-11-22):
我想问一下FIFWP K52 D522 这指令表达的意思,哪位师傅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将常数52写入D522开始的表格内;

D522为当前表格内数据数量,例如D522=5,那么代表从D523开始~D527均有数据,你的52将存入D528内,同时D522的值将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常数52写入D522开始的表格内;D522为当前表格...

谢谢,理解

网友B(2018-08-30):
大神,请教一下FIFRP D701 K5表达的什么意思,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