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技术?

楼主(2017-11-22):
 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是一种用于快速数据包交换和路由的体系,它为网络数据流量提供了目标、路由、转发和交换等能力。更特殊的是,它具有管理各种不同形式通信流的机制。MPLS 独立于第二和第三层协议,诸如 ATM 和 IP。它提供了一种方式,将 IP 地址映射为简单的具有固定长度的标签,用于不同的包转发和包交换技术。它是现有路由和交换协议的接口,如 IP、ATM、帧中继、资源预留协议(RSVP)、开放最短路径优先(OSPF)等等。

  在 MPLS 中,数据传输发生在标签交换路径(LSP)上。LSP 是每一个沿着从源端到终端的路径上的结点的标签序列。现今使用着一些标签分发协议,如标签分发协议(LDP)、RSVP 或者建于路由协议之上的一些协议,如边界网关协议(BGP)及 OSPF。因为固定长度标签被插入每一个包或信元的开始处,并且可被硬件用来在两个链接间快速交换包,所以使数据的快速交换成为可能。

  MPLS 主要设计来解决网路问题,如网路速度、可扩展性、服务质量(QoS)管理以及流量工程,同时也为下一代 IP 中枢网络解决宽带管理及服务请求等问题。

  在这部分,我们主要关注通用 MPLS 框架。有关 LDP、CR-LDP 和 RSVP-TE 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考个别文件。

  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最初是为了提高转发速度而提出的。与传统IP路由方式相比,它在数据转发时,只在网络边缘分析IP报文头,而不用在每一跳都分析IP报文头,从而节约了处理时间。

  MPLS起源于IPv4(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其核心技术可扩展到多种网络协议,包括IPX(Internet Packet Exchange)、Appletalk、DECnet、CLNP(Connectionless Network Protocol)等。“MPLS”中的“Multiprotocol”指的就是支持多种网络协议。

  协议结构

  MPLS 标签结构:

  20 23 24 32 bit

  Label Exp S TTL

  Label ― Label 值传送标签实际值。当接收到一个标签数据包时,可以查出栈顶部的标签值,并且系统知道:A、数据包将被转发的下一跳;B、在转发之前标签栈上可能执行的操作,如返回到标签进栈顶入口同时将一个标签压出栈;或返回到标签进栈顶入口然后将一个或多个标签推进栈。

  Exp ― 试用。预留以备试用。

  S ― 栈底。标签栈中最后进入的标签位置,该值为0,提供所有其它标签入栈。

  TTL ― 生存期字段(Time to Live),用来对生存期值进行编码。

  结构协议组

  MPLS:相关信令协议,如 OSPF、BGP、ATM PNNI等。

  LDP:标签分发协议(Label Distribution Protocol)

  CR-LDP:基于路由受限标签分发协议(Constraint-Based LDP)

  RSVP-TE:基于流量工程扩展的资源预留协议(resource Reservation Protocol – Traffic Engineering)

  基于MPLS的VPN

  传统的VPN一般是通过GRE(Generic Routing Encapsulation)、L2TP(Layer 2 Tunneling Protocol)、PPTP(Point to Point Tunneling Protocol)、IPSec协议等隧道协议来实现私有网络间数据流在公网上的传送。而LSP本身就是公网上的隧道,所以用MPLS来实现VPN有天然的优势。

  基于MPLS的VPN就是通过LSP将私有网络的不同分支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网络,如图 1-6所示。基于MPLS的VPN还支持对不同VPN间的互通控制。图1-6中:

  l CE(Customer Edge)是用户边缘设备,可以是路由器,也可以是交换机或主机;

  l PE(Provider Edge)是服务商边缘路由器,位于骨干网络。

  在骨干网络中,还存在P(Provider),是服务提供商网络中的骨干路由器,不与CE直接相连。P设备只需要具备基本MPLS转发能力,不维护VPN信息。

  基于MPLS的VPN具有以下特点:

  l PE负责对VPN用户进行管理、建立各PE间LSP连接、同一VPN用户各分支间路由分派。

  l PE间的路由分派通常是用LDP或扩展的BGP协议实现。

  l 支持不同分支间IP地址复用和不同VPN间互通。

  基于MPLS的QoS

  NE80E支持基于MPLS的流量工程和差分服务Diff-Serv特性,在保证网络高利用率的同时,可以根据不同数据流的优先级实现差别服务,从而为语音,视频数据流提供有带宽保证的低延时、低丢包率的服务。

  由于全网实施流量工程的难度比较大,因此,在实际的组网方案中往往通过差分服务模型来实施 QoS。

  Diff-Serv的基本机制是在网络边缘,根据业务的服务质量要求将该业务映射到一定的业务类别中,利用IP分组中的DS(Differentiated Service)字段(由ToS域而来)唯一的标记该类业务;然后,骨干网络中的各节点根据该字段对各种业务采取预先设定的服务策略,保证相应的服务质量。

  Diff-Serv对服务质量的分类和标签机制与MPLS的标签分配十分相似,事实上,基于 MPLS的Diff-Serv就是通过将DS的分配与MPLS的标签分配过程结合来实现的。

  基本工作过程:

  1. LDP和传统路由协议(如OSPF、ISIS等)一起,在各个LSR中为有业务需求的FEC建立路由表和标签映射表;

  2. 入节点Ingress接收分组,完成第三层功能,判定分组所属的FEC,并给分组加上标签,形成MPLS标签分组,转发到中间节点Transit;

  3. Transit根据分组上的标签以及标签转发表进行转发,不对标签分组进行任何第三层处理;

  4. 在出节点Egress去掉分组中的标签,继续进行后面的转发。

  由此可以看出,MPLS并不是一种业务或者应用,它实际上是一种隧道技术,也是一种将标签交换转发和网络层路由技术集于一身的路由与交换技术平台。这个平台不仅支持多种高层协议与业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信息传输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