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卡2143与2183不通用吗?

楼主(2017-11-22):
我们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两轴的设备,之前用的2143的卡运行没有问题,这几天要试一个其他功能,换上2183的卡,其余接线、软件等都不变,但是驱动器一给上电就飞车,换回2143就正常。控制两个伺服电机,请问有可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galil控制卡里有一百多个参数可以由用户设置,其中任何一个参数设置得不一样,就会导致设备动作不同。请先确认两个控制器中所有的用户数据是不是一致,这些数据包括一百多个可设置的参数、最多两百多个用户定义变量、最多8000个用户定义数组、最多一千行用户设置程序。另外,不同的控制卡还可能有不同的系统程序(固件FIRMWARE)

还有,硬件上还可能有不同的跳线设置。

会出现飞车的,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的是两个控制器上的MT、CE参数设置不同,或者是标着SMx的跳线设置不同。当然这只是可能性最大的部分,即使这几点一致,也可能应为其它原因而飞车。

GALIL控制卡不是一个继电器、一个开关电源,只要型号相同或者相近型号就可以直接替换。如果您无法确认控制卡里的参数、变量、程序内容,那么对您来说,每一个DMC-2143也都是彼此不通用的。

网友B:
刘版主的回答好霸气啊,其实没必要那么认真嘛,他瞎问,你就瞎答就行了,实在不行可让其申请付费的现场服务嘛,挣钱才是最重要的嘛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确实是其中的一个参数设置不一样,新手需要一个一个的查

引用 网友A:
galil控制卡里有一百多个参数可以由用户设置,其中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