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网友来揭开它的面纱:FX1s-14MT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有关的实验

楼主(2017-11-22):
图片中的程序是实际下载到PLC运行后,手动接通X7后截屏获取的,两边的差别告诉我们这款PLC的一些什么秘密呢?

楼主:
程序说明:X7接通后Y0发出10KHZ的脉冲10000个,D8140中记录了Y0发出的脉冲个数,由于X0硬件接线与Y0接通,C235也是对Y0输出的脉冲进行计数,按说C235和D8140的数据应该是吻合的,仅仅是因为开始计数时对C235计数值的清0一个采用了RST C235,一个采用了DMOV K0 C235,结果10000个脉冲发出后,左右两边的程序显示D8140变为了10000证明了这一点,但左边程序的C235却是9964与右边的10000相差了36.这似乎说明左边的程序C235偷懒漏计了脉冲,这可是个大问题,编程手册上有谁看到相关内容提示这个问题的存在?

楼主:
续上贴:程序中FOR-NEXT循环通过改变D2值改变循环次数用于调节扫描周期,当D2为100时,扫描周期实际监视3,4毫秒左右,左边程序中D4记录到X7接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中C235未捕捉到脉冲,右边程序中则捕捉到34个脉冲。这是不是再次证实了左边的程序C235在偷懒?

楼主:
接着实验,这次OUT C235高速计数指令只在RUN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可以看到同一扫描周期内D6,D2的值不相同,说明读C235的值是实时刷新的。左右两边D6的值不一样,是因为改变了脉冲输出频率由15522HZ变为了15520HZ,脉冲周期加长之后DMOV C235 D6执行时C235尚未计数到1个脉冲。LDP X7指令执行需要44us,而15520HZ的脉冲周期约为64us.

楼主:
另外实验中发现脉冲输出频率增加后,扫描周期会变长,感觉FX1S的高速计数器是软计数器。编程手册中也提到过要控制计数的频率总和不能超过某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