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常用指令详细解析

楼主(2017-11-22):
森玛德数控: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常用指令详细解析

  1.F功能

  F功能指令用于控制切削进给量。在程序中,有两种使用方法。

  (1)每转进给量

  编程格式:G95F~

  F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主轴每转进给量,单位为mm/r

  例:G95F0.2表示进给量为0.2mm/r

  (2)每分钟进给量

  编程格式:G94F~

  F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每分钟进给量,单位为mm/min

  例:G94F100表示进给量为100mm/min

  2.S功能

  S功能指令用于控制主轴转速。

  编程格式:S

  S后面的数字表示主轴转速,单位为r/min。在具有恒线速功能的机床上,S功能指令还有如下作用。

  (1)最高转速限制

  编程格式:G50S

  S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最高转速:r/min

  例:G50S3000表示最高转速限制为3000r/min

  (2)恒线速控制

  编程格式:G96S

  S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恒定的线速度:m/min

  例:G96S150表示切削点线速度控制在150m/min

  (3)恒线速取消

  编程格式:G97S

  S后面的数字表示恒线速度控制取消后的主轴转速,如S未指定,将保留G96的最终值。

  例:G97S3000表示恒线速控制取消后主轴转速3000r/min

  3.T功能

  T功能指令用于选择加工所用刀具。

  编程格式:T

  T后面通常有两位数表示所选择的刀具号码。但也有T后面用四位数字,前两位是刀具号,后两位是刀具长度补偿号,又是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号。

  例:T0303表示选用3号刀及3号刀具长度补偿值和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值。

  T0300表示取消刀具补偿

  4.M功能

  M00:程序暂停,可用NC启动命令(CYCLESTART)使程序继续运行;

  M01:计划暂停,与M00作用相似,但M01可以用机床任选停止按钮选择是否有效;

  M03:主轴顺时针旋转;

  M04:主轴逆时针旋转;

  M05:主轴旋转停止;

  M08:冷却液开;

  M09:冷却液关;

  M30:程序停止,程序复位到起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