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卡是否有位置补偿功能?

楼主(2017-11-22):
我想问一下,GALIL卡是否有逐点的位置补偿功能?由于厂子加工精度满足不了使用精度要求,在直线运动过程中每段运动位置的实际行走结果偏差过大,希望能通过在行走全长范围内选取几个点作为固定补偿点来对每一段上的行走进行适当的脉冲数补偿,不知道GALIL卡是否有这个功能?什么型号有?

网友A:
误差补偿的功能是有的,根据用户给定的误差表,分段线性补偿。至于什么型号有,可以说,除了dmc-b140以外,所有型号都有。但都是作为可选功能,会有额外的成本。这个galil官方有标准报价,具体的情况,可以和您的供应商联系确认。

楼主:
谢谢,我们用的是21X3系列的,您的意思是这种补偿功能需要买对应的扩展卡还是需要买对应的软件包?

引用 网友A:
误差补偿的功能是有的,根据用户给定的误差表,分段线性补...

网友A:
谢谢,我们用的是21X3系列的,您的意思是这种补偿功能需要买对应的扩展卡还是需要买对应的软件包?

这个补偿功能不需要额外的硬件,需要买的是一个控制器的固件文件。

将控制器内原本的固件更新,或者叫替换,之后,控制器就会增加几个与定义误差补偿表相关的指令,另外,还有几个原本的指令应用细节会有所变化,如果您的控制软件已经写完了,有可能需要额外的测试与修改。

固件的费用是一次性支付,您可以用来更新任意多个同系列(对您来说就是DMC-21x3系列)的控制器。

固件的费用在GALIL的官网上的报价是$800,具体您要花多少钱,需要咨询您的供应商(有些情况也许有得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们用的是21X3系列的,您的意思是这种补偿功能...

非常感谢,我去问问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