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作为充电桩界面,一些关于电压,电流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7-11-22):
如题,有做过这种案列的前辈吗?指导一下,我是新手。如何通过串口采集电压,电流等等这些信息

网友A:
用采集模块采集电压,电流数据啊,很多这种模块可以选择,模块与屏通信就可以了吗

网友B:
用支持modbus RTU的电流电压传感器

网友C(2018-01-10):
许多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