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系统故障应该要怎样处理

楼主(2017-11-22):
1、数控铣床系统硬件故障处理方法

数控系统的故障有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之分。所谓软件故障,就是故障并不是由硬件损坏引起的,而是由于操作、调整处理不当引起的。这类故障在设备使用初期发生的频率较高,这和操作、维护人员对设备不熟悉有关。所谓硬件故障,就是由数控系统硬件损坏引起的故障,这类故障是数控系统常见的故障。当数控系统发生硬件故障时,可按下方进行检查分析。
(1)数控铣床系统常规检查
1、外观检查     先进行外观检查。判断明显的故障,有针对性的检查有怀疑部分的元器件,看空气断路器、继电器是否脱扣,继电器是否有跳闸现象,熔丝是否熔断。印制电路板上有无元件破损、断裂、过热,连接导线是否断裂、划伤,接插件是否脱落等。
2、连接电缆、连接线检查     数控铣床系统用一些简单的维修工具检查各连接线、电缆是否正常。尤其要注意检查机械运动部位的接线及电缆,这些部位的接线易受力,会因疲劳而断裂。

3、连接端及插件检查    检查接线端子和单元接插件。这些部件容易松动、发热,因氧化、电化腐蚀而断线或接触不良
4、易损部位的元器件检查     直流伺服电动机电刷及整流子、测速发电机电刷及整流子都容易磨损、粘污物,前者造成转速下降,后者造成转速不稳。
5、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元器件检查     数控铣床系统检查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元器件。这些元器件容易因受热、受潮、受振动、粘灰或油污而失效或老化。

6、定期保养的部件及元器件的检查      有些部件、元器件应按规定及时清洗、润滑,否则容易出现故障。
7、电源电压检查    从前电源侧弦向后检查各种电源电压。应注意电源组功耗大、易发热,容易出故障。多数情况电源故障是由负载引起的,因此更应在仔细检查各环节后在进行处理。检查电源时,不仅要检查电源自身馈电线路,还应检查由它馈电部分是否获得了正常的电压;不仅要主要到正常时的供电状态,还要注意到故障发生时电源的瞬时变化。
(2)数控铣床系统指示灯显示分析法

数控机休控制系统多配有面板显示器、指示灯。面板显示器可把大部分被监控的故障识别,结果以报警的方式给出。对于各个具体的故障,系统有固定的报警号和文字显示给予提示。维修人员应住故障信号及有关信息特征,分析故障原因。
2、数控铣床系统的软件故障处理方法
(1)数控系统的软件配置
数控系统软件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数控系统的生产厂家研制的启动芯片、基本系统程序、加工循环、测量循环等组成。第二部分由机床制造厂编制的针对具体机床所用的NC机床数据、PLC机床数据,PLC报警文本、PLC用户程序等组成。第三部分由机床用户编制的加工主程序、加工子程序、刀具补偿参数、零点偏置参数、R参数等组成。
以上几部分软件均可通过多种存储介质(如软盘、硬盘、磁带、纸带等)进行备份,以便出现软件故障时进行核查或恢复。通常容易引起软件故障的是第二、三两部分。
(2)数控铣床系统故障发生的原因

1、误操作引起    在调试用户程序或修改机床参数时,操作者别除或更改了牧件内容或参数,从而造成软件故障。
2、供电电池电压不足      为RAM供电的电池电压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后,电池电压降低到额定值以下,或在停电情况下拔下为RAM供电的电池或电池电路断路或短路、接触不良等都会造成RAM得不到维持电压,从而使系统丢失软件及参数。
3、干扰信号引起     有时电源的波动及干扰脉冲会窜人数控系统总线,引起时序错误或造成数控装置等停止运行。
4、软件死循环      运行复杂程序或进行大量计算时,有时会造成系统死循环引起系统中断,造成软件故障。
5、操作不规范      操作者违反了机床的操作规程,从而造成机床报警成停机现象。如数控机床开机后没有进行回参考点,就进行加工零件的操作。
6、数控铣床系统用户程序出错指用户程序中出现语法错误,非法数据、运行或输入中出现故障报警等现象。

(3)软件故障的排除

对于软件丢失或参数变化造成的运行异常、程序中断、停机故障可采取对数据、程序更改或清除重新再输入来恢复系统的正常工作。

对于程序运行或数据处理中发生中断而造成的停机故障可采取硬件复位法或关掉数控机床总电源开关,然后再重新开机的方法排除故障。

NC复位、PLC复位能使后续操作重新开始,而不会破坏有关软件和正常处理的结果,以消除报警。也可采用清除法,但对NC、PLC采用清除法时,可能会使数据全部丢失,应注意保护不想清除的数据。

开关数控铣床系统电源是清除软件故障常用的方法,但在出现故障报警或开关机之前一定要将报警信息的内容记录下来,以便于排除故障。

东重数控机床推荐阅读文章:

数控车床的加工特点介绍

数控机床参数故障的维修技巧

伺服系统过热故障的处理

数控系统的工作过程

更多维修案例参考:http://www.tzdz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