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如何做参数设置密码?

楼主(2017-11-22):
想在数值元件中输入时添加密码对话框,密码正确后可以输入数值。怎样用PLC寄存器比较指令实现,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比较指令可以实现,如果输入密码和设定密码相同,可以进入画面。

网友B:
你到官网下载编程手册看一下,比你到这里问快得多。

网友B:
到威伦通官网下载你相应型号的编程手册,你还可以打电话给威伦通技术工程师。电话在百度可以找到。

网友C:
在键盘上添加一个触发宏,输入的时候跳出密码确定宏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设置这个原件的安全,用不同的组进行,设置不同的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