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如何设置电机爬行或按固定值运行

楼主(2017-11-22):
基本参数设定(计算机或PMU单元完成)

1.系统设定值复位及偏差调整 用PMU执行 功能P051= 21,调用缺省的工厂设置参数构成基本参数文件用P052=0显示那些与初始工厂设置不同的参数。 合上装置控制电源和操作控制电源执行P051=21,偏差调整(P051=22)同时进行,参数P825.02被设置。

2.整流装置参数设定 P067=1-5 选择负载过负荷周期,见手册,当本参数大于1时,整流器额定直流电流R072.01将变为所选周期内的基本负载值,P075参数必须设定 为 1或2。一般情况下,装置的计算的晶闸管温升包容上述过载周期 P075=0 不允许装置过载,装置最大输出电流被限制在额定直流电流 R072.01 =1 电枢电流最大值被限制在P077*1.8*整流器额定直流电流R072.01,当计算的晶闸管温升超过允许值时,报警A039激活,电枢电流给定自动自动减小到整流器额定电流R072.01。 =2 整流器电枢电流最大值被限制在 P077*1.8*整流器额定直流电流 R072.01当计算的晶闸管温升超过允许值时故障F039被激活。 本参数根据电机额定参数值和使用工况从保护装置过载的角度出发进行设置,本参数与P067共同作用,对装置的过负荷周期进行设定。 P078.01= 630V主回路进线交流电压作为判断电压故障的基准值 P078.02= 380V,励磁进线电压 作为欠压或过压的判断门槛电压,相关参数见P351,P352,P361-P364.

3.电机参数设定 P100(F)= 额定电动机电枢电流(A) P101(F)=额定电动机电枢电压(V) P102(F)= 额定电动机励磁电流(A) P103(F)=最小电机励磁电流(A)必须 小于P102的50%.在弱磁调速场合一般设定到防止失磁的数值. P110电枢回路电阻,P111电枢回路电感,P112励磁回路电阻:在优化过程自动设定。 P114(F)=电动机热时间系数,根据本参数和P100对电动机进行热过载保护:当电机温升达到报警曲线值时触发A037报警;当温升达到故障曲线值时触发F037故障。缺省值10MIN。 P115(F)= 电枢反馈时最大速度时的EMF(%),缺省值100。以整流器进线标准电压(R078)为基准设置时应考虑进线电压实际值等各种参数影响.P115= 值/R078(见功能图)EMF额定值=P101-P100*P110。在 P083=3时,观察编码器波形正常的情况下,令P140=1,P143=电机基速,观察R024(编码器反馈)和R025(电枢电压反馈)。校准P115参数。 P118(F)=额定EMF(V), P119(F)=额定速度(%): P118、P119是在励磁减弱优化过程中P051=27设置的,当P100P101P110参数发生变化后,弱点也随着变化,不再是P118,实际额定速度=P119*实际额定EMF/P118 当P102变化时,励磁减弱优化重做。

4.实际速度检测参数设定 P083(F)=实际速度反馈选择当 当 P083=2 (脉冲编码器) 时,100%速度为P143参数值 当 P083=3 (电枢反馈) 时,100%速度为P115参数值所对应的速度 P140=0或1, 脉冲编码器类型选择。电枢反馈P083=3时,令其为零;码器反馈时P083=2,令其为“1”。 P141=1024 ,脉冲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P142=1,编码器15V电源供电 P143(F)= 编码器反馈时最高的运行速度(转/分钟) P148(F)=1,使能编码器监视有效(F048故障有效)

5.励磁功能参数设定 P081=0 恒磁运行方式 (弱磁优化前设置值) P081=1 弱磁运行方式(进行弱磁优化时设置,优化后设置为1) P082=2 励磁运行模式,达到运行状态07后,经过P258的延时,输经济励磁电流P257. P257(F)= 0 (%P102) 停机励磁

6.限幅值参数设定 P642.01-04= 100 % 主设定点速度限幅 P091=100% 斜坡给定阈值 P169=0 P170=0 带电流限幅的闭环电流控制 P605.01-04=1 转矩限幅 P171.01= 100% (P100为基值) ,P172.01=-100(P100为基值)电流限幅 7.斜坡函数发生器相关参数设定 P303.01(F)= 10 S P304.01(F)= 10S P305.01(F)= 0.5S P306.01(F) = 0.5S 上述参数对斜坡参数组1进行设定规定了由0速到最高速的时间10S过度圆弧时间0.5S. 8.辅助功能参数设定 零速信号: P373(F)=1% 转速大于1%时状态字bit10 为1 P374(F)=0.5% 回环宽度 P375(F)=0.1S 延迟时间 P675(B) =24 CUD2板43端子开关量连接量24,当辅传动使用熔断器或超速开关时,接点动作产生外部故障1和2。 P689.1=B20 端子41,风机信号作为外部报警2 P771=106 设置开关量输出口1为装置故障状态输出 P755=167,P754=OFFSET,设置模拟量输出2作为速度表指示 P753=10V×电机最大速度/速度表满偏值,规格化 P820.04=0 将传动堵转故障使能 P644.01=402 内控速度给定由固定量连接器P402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