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段脚本什么意思

楼主(2017-11-22):
SetTagWordWait("Ctrl_1",(WORD)(GetTagWordWait("Ctrl_1") |0x0200));

这段脚本是什么意思,各位大神

网友A:
获取变量名为Ctrl_1的当前值与16进制数200也就是2#0000 0010 0000 0000做或操作,简单的可以认为将Ctrl_1的变量的第9位置1,然后将改变后的值写入Ctrl_1中。

你可以认为这个脚本的作用就是将Ctrl_1的变量的第9位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