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8POU求助

楼主(2017-11-22):
pou里面的动作,属性,转移是子程序吗?各自都有什么用处?求解答。

网友A:
既然用到了POU(程序组织单元),那么就不存在子程序的概念了。

动作决定了当POU执行时,需要做些什么,属性决定了这个动作是保持还是非保持,使是延时还是非延时,转移决定了逻辑跳转。

如果你不熟悉SFC编程,那么定义POU编程语言的时候请使用LAD梯形图方式。

网友B:
会CFC的话,你就可以天马行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