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轴不够用怎么办?看一看省钱

楼主(2017-11-22):
    一般情况下,自动化设备选用经济型的PLC较多,像三菱FX3UPLC系列。

    但这系列PLC最多有四轴脉冲输出,对于一些电机较多的自动化设备,四轴是不够用的。比如一台有三个伺服电机,6个步进电机的自动化设备,其中三个伺服电机是要独立控制的,6个步进电机控制三段流水线皮带,两个步进电机控制一段,同步转动,这是一种经典的设备,对于这样的设备四轴是不够用的。

    加配PG定位模块显然不经济,有没有更经济的解决方案呢?

    目前,市面上出现一种解决这问题的产品,才几十元就可以增加一个轴。

    像这种步进电机不需要定位,只是用到启动和停止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采用上图中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