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CPU连电脑

楼主(2017-11-22):
三菱q02CPU有个USB-B接口连电脑传程序  这种USB的线就是普通打印机的线吗?如果是为什么我的连不了

网友A:
市售的打印机USB连接线,使用时需要安装驱动,驱动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的USBDrive目录下,另外,不要以为厂商每次更新软件仅仅是更新软件本身,厂商还更新了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市售的打印机USB连接线,使用时需要安装驱动,驱动在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