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明,请教关于电动机能耗制动的问题

楼主(2017-11-23):
有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再此请教大家。

关于电动机的能耗制动问题,即在电动机脱离三相交流电源之后,定子绕组上加一个直流电压,即通入直流电流,利用转子感应电流与静止磁场的作用,已达到制动的目的。

这是不是 可以说是:电机减速和制动时,电机做发电机原理?

也就是我们现在电动车,高压制动能量回馈的原理呢?

望各位,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两种不同原理的制动,前一种是耗电的,而后一种是将电能回馈给电池是种节能的方法。

楼主:
能说的详细具体一些吗?给科普一下了,查阅了较多的文献,还是不是很理解。

引用 网友A:
两种不同原理的制动,前一种是耗电的,而后一种是将电能回...

网友A:
第一个是用于三相笼式电机或三相绕线式电机的。当通入直流电即绕组线圈磁极产生固定极性磁场,转子切割磁力线感应同样产生一个磁极,因定子磁场静止的异性相吸关系将转子制动固定住。它是有源制动。

第二个是用于调速或定位控制器自动控制电机,有源逆变回馈电网或电池电源通过控制器控制逆变回馈制动,电机惯性动力发电通过控制器回馈电源。也是有源制动。

所以第一个是需要电力供应直流电才能制动。第二个是通过控制器控制将电能回馈电网。

另外还有种通过开关控制电阻能耗制动,需要制动的时候断开主电路,将电机输入端子通过开关(自控电子开关)和电阻短接三相端子将电机的能量直接消耗掉。它是真正的能耗制动。可以是通过控制器自控的,或者手动控制。现在能看见的最多的是用在伺服放大器上的电阻能耗器。直接用于紧急停止或者高速变低速时放电自控消耗电机能量而制动。

这些都是通过电与磁的转换达到制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