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MC-B140-Mtcpip通信原理

楼主(2017-11-23):
刘老师:

   您好,请教一下DMC-B140-Mtcpip通信原理。目前遇到的情况是我用matlab将指令用过ASCII码的形式发送到控制器里了,但是没有接收到任何回复信息,控制器也没有任何反应。现在想的是通过C++连接控制控制器,再通过matlab调用C++。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您可以发一份tcpip通信以及基础控制功能的C++历程给我。邮箱1435970108@qq.com。 麻烦您了,我只找到了galiltools的资料。

网友A:
目前遇到的情况是我用matlab将指令用过ASCII码的形式发送到控制器里了,但是没有接收到任何回复信息,控制器也没有任何反应。

您发送的具体是什么东西?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您可以发一份tcpip通信以及基础控制功能的C++历程给我。

我只有vb6的例程,可以么?

另外,这是分身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遇到的情况是我用matlab将指令用过ASCII码...

我就是用ascii码的方式将程序代码发送的比如说 ‘BGA/n’(前面的设定语句已经用galiltools输入到控制器中了,我认为只要在送一句开始的指令就可以运动了),VB6也可以我先看看一个成功的方法,如果您那边有这个控制器的C++的其他历程或是资料也一起发给我吧,麻烦你了。

另外另一个帖子显示的是发帖板块不对,删除又删不了只能又发一个了。

网友A:
我就是用ascii码的方式将程序代码发送的比如说 ‘BGA/n’

或者,您先之找一个tcp/ip的调试工具吧。

邮件已经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ascii码的方式将程序代码发送的比如说 ‘B...

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