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红外测温仪测量精度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17-11-23):
由于红外测温技术对工业等领域运用广泛,因此,对其测量精确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接触红外人体测温仪在功能和技术上越来越完善,但是,也存在影响其精确度的因素,如果不多加留意,将会导致红外测温仪测量精度有所偏差,那么,这些影响因素有哪些?

测量角度

为了保证测量准确,仪器在测量时应尽量沿着被测物体表面的法线方向(垂直于被测目标表面)进行测量。如果不能保证在法线方向上,也应当在与法线方向成45°角内进行测量,否则仪器显示值会偏低。

环境温度

应严格按照仪器技术指标所标明的环境温度使用仪器,超过此范围仪器测量误差将会增大,甚至损坏。当环境温度较高时,可使用风冷、水冷装置或热保护套,热保护套可使仪器在高达200℃的环境下正常使用。

手持式测温仪从一个环境拿到另一个环境温度相差较大的环境中使用时,将会导致仪器精度的暂时降低,为得到理想的测量结果,应将仪器在工作现场放置一段时间(建议最少30分钟)使仪器温度与环境温度达到平衡后再使用。

空气质量

烟雾、灰尘和空气中的其它污染物以及不清洁的透镜会使仪器不能接收到满足测量精度的足够红外能量,仪器的测量误差将增大。因此,最好经常保持透镜清洁,空气吹扫器有助于使透镜不受污染。

电磁干扰

仪器要尽可能远离潜在的电干扰源,如负荷变化大的电动设备。在线式仪器的输出和输入连接使用屏蔽线并确保屏蔽线良好接地。在强干扰环境下,使用外部保护导管,刚性导管比柔性导管好。不得将其它设备的交流电源引入同一导管内。

环境辐射

当被测目标周围有其它温度较高的物体、光源或太阳的辐射时,这些辐射会直接或间接的进入测量光路,造成测量误差。为了克服环境辐射的影响,首先要避免环境辐射直接进入光路,应该尽量使被测目标充满仪器视场,对于环境辐射的间接干扰,可采用遮挡的方法消除。

视场与目标大小

要确保目标进入仪器测量视场。目标越小,则应离得越近。在实际测量时,为了减小误差,最好能使目标的大小为视场光斑的两倍以上。

因此,使用红外测温仪测量时,注意其测量角度、环境温度、电磁干扰等问题,便可获取精确度高的数据,同时也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A:
楼主 您应该还少了个响应波长   特别是高温应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