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40MT-CM三菱PLCAC电源24入16出

楼主(2017-11-23):
FX3GA-40MT-CM 三菱PLC AC电源24入16出 FX3GA-40MT晶体管漏 3轴定位USB接口。FX3GA-40MT-CM,FX3GA-40MT价格,FX3GA-40MT,FX3GA-40MT-CM价格,FX3GA面价表 、FX3GA硬件手册

FX3GA-40MT-CM参数说明:AC电源,24入,16出,晶体管漏型输出,3轴定位,USB接口。

三菱PLC FX3GA-40MT-CM产品规格说明

[输入规格]

 .输入点数:24点

 .输入型号形式:漏型·源型可切换

 .输入型号电压:DC24V(-10%~+10%)

 .输入信号电流:7mA(X0~7)输入电阻3.3k欧,5mA(X10以下)输入电阻4.3k欧

 .ON输入敏感度电流:4.5mA以上(X0~X7),3.5mA以上(X10以后)

 .OFF输入敏感度电流:1.5mA以下

 .输入响应时间:约l0msX0~X7可通过D8020改变为0~15ms(设定为0时,X0,X1为10us,X2-X7为50us)

 .回路隔离:光藕隔离

 .输入动作显示:光藕驱动为ON时LED亮灯

[输出规格]

 .输出点数:16晶体管漏型l输出

 .外部电源:AC 250V DC 30V以下

 .最大电阻负载:2A/ 1点8A / 4点COM每个端子

 .最大感应负载:80VA

 .响应时间:约10ms

 .回路隔离:机械隔离

[电源规格]

 .额定电压:AC100~240V

 .允许电压范围:AC85~264V

 .额定频率:50/60Hz

 .允许瞬间停电时间:10ms以下的瞬间停电,动作继续。

 .电源保险丝:250V 3.15A

 .消耗电力:37W

 .供给电源容量:400mA

FX3GA-40MT重量:0.7KG

网友A(2017-12-29):
LSJS 称重模块  混合型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