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框显示不同的文字

楼主(2017-11-23):
就是3个按钮都按下后显示xxx,然后第一个按钮加第三个按钮现是xxxx,在一个文字框你的脚本该怎么写?

网友A:
有好多不同方法,直接简单的方法如下,供参考:

按钮1按下置K1=1

按钮2按下置K2=1

按钮3按下置K3=1

STR : 文字框要显示的字符串

IF K1=1 and K2=1 and K3=1 THEN

    STR=“xxx”

    K1=0

    K2=0

    K3=0

ENDIF

IF K1=1 and K3=1 and K2=0 THEN

    STR="yyy"

    K1=0

    K3=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