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检测问题求助!

楼主(2017-11-23):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问的问题可能很小白,请大家见谅》

  我想问一下,松下A5伺服怎么检测电机轴位置,比如:我让电机正向转动45度,我下次转动的时候需要知道电机轴停留的位置(方向和角度),因为我下次转动是要根据上次停留的位置来决定。

网友A:
绝对定位,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B:
在断电时不能通过外力使伺服转动的情况下,可以用PLC做绝对定位控制,PLC内部可以保存位置数据。如果断电伺服有可能在外力自用下转动,就要用绝对式编码器检测位置。

网友C:
先设置一个初始位置,然后再用绝对定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断电时不能通过外力使伺服转动的情况下,可以用PLC做...

可以通过A,B,相脉冲反馈输出来确定当前位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在断电时不能通过外力使伺服转动...

PLC在做绝对定位控制时,有对电机位置记录的存储器(实际是对输出的脉冲计数),是开环定位,你也可以把伺服控制器的编码器输出接入到PLC,PLC确认是否定位正确做半闭环定位。

网友D:
设置伺服为绝对位置控制,另外实时读取伺服当前位置于掉电保持寄存器,下次启动是,可以判断当前位置是否为零点或者目标地址,若不是自动回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在断电时不能通过外力使伺服转动...

可以接。但是一但断电,PLC无法计数(除非确保电机不被外力转动),位置还是不正确。

网友B:
你伺服电机是绝对式的可以,增量式的确保不了。

网友E:
其实很简单的,伺服电机反馈轴的位置,当然只通过同心安装的编码器实现的,如果你的编码器是1024 或者2500线的增量型编码器,那么电机一圈就是4096或者10000个脉冲啊,你可以通过通讯或者直接看驱动器的编码器外置反馈参数,看是多少脉冲,当然这个需要你把起始位置的脉冲计数清零,或者记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简单的,伺服电机反馈轴的位置,当然只通过同心安装...

纠正一个措辞,不是外置反馈参数,是位置反馈参数

网友F:
看你转一圈是多少脉冲啊

网友G:
学学,不过先赚点积分下载

网友H(2017-12-30):
绝对定位,然后PLC有特设的DM区存放跟反馈当前位置,在手册里面都能看到。欧姆龙是A多少三菱是D8000之后

网友I:
绝对的可以,增量式的断电后需要重新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