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应用中的两个技术

楼主(2017-11-23):
1. 端口映射技术

  端口映射,也称之为虚拟服务器、NAT等。在智能家居中是实现外网手机、计算机访问家庭内部的智能家居网关的关键技术。因为根据TCP/IP的特点,外网的手机、计算机只能够访问家庭的路由器,而在路由器下面的计算机、网络设备则无法直接访问。而端口映射就是实现外网计算机访问内网网络设备用的,所以在智能家居中必须解决端口映射问题。这里介绍端口映射的实现步骤:

  • 1. 在路由器上添加转发功能,以下以TP-LINK的TL-WR340G+  ADSL路由器为例,讲述设置方法。

    • (a)登录路由器,进入“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点击“添加新条目”
                                          端口映射步骤1

    • (b)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ZLSN模块的本地端口和ZLSN模块的IP地址(参考下图),并且在协议部分选择ALL,在状态部分选择“生效”。点击保存端口映射步骤2

  • 2. 保证路由器192.168.0.1和ZLSN模块处于同一个局域网中(中间没有跨网关,否则要再做一级映射)。然后打开ZLSN模块电源。

  • 3. 测试外网访问。

    • (a)获取路由器的外网IP地址,如下图所示

    • (b)在外网计算机上打开TCP&UDP测试工具。在“目的2”中输入上面获取的路由器IP地址,在“端口2”中输入模块本地端口地址。点击“客户连接”,如下图输出信息“TCP  client connected …”表明连接建立成功。

    • (c)此后TCP&UDP调试工具和模块的串口可以进行数据通信,如下图所示

2. 动态域名技术

  在智能家居系统中,家庭路由器上网为固定IP的并不多见。通过ADSL宽带上网一般每次用户的ADSL上电登录网络其IP是不同的,为了获得每次不同的IP,需要用到动态域名系统——DDNS,其使用大致步骤如下(详细实现方法将在后面详述):

  1. 首先用户需要有一台通过ADSL上网的PC机。

  2. 在该PC上运行动态域名客户端软件。一般安装动态域名客户端软件后,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该步骤实际可以省略。

  3. 用户的智能手机用这个动态域名进行访问。

  详细步骤说明如下:

  • 1. 安装和申请。这里以使用“花生壳”动态域名系统为例讲述如何安装和申请动态域名系统。

    • (a)下载客户端软件:进入http://www.oray.com/  ,点击“下载花生壳客户端”下载客户端。下载后进行安装,注意选择安装全部组件。安装完毕以后要求重新启动计算机。

    • (b)计算机重启以后会自动运行花生壳客户端软件,如上图所示,点击注册新护照。注册时注意,“Oray护照”将是以后的登录名和域名前缀,例如以yourname作为护照。注册完毕后自动产生域名yourname.gicp.net。

    • (c)在上图的用户名和密码中输入yourname和注册时的密码,登录花生壳客户端。以后系统启动会自动登录。

  • 2. 测试域名有效性

    • (a)在Windows开始菜单中点击运行,然后输入cmd,如图 15所示。

    • (b)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ping yourname.gicp.net,如果看到如图 16 所示的应答则表明动态域名已经生效。

  • 3. 使用动态域名

    • (a)由于系统一启动自动运行了花生壳客户端程序,并自动登录。所以用户只需要在联网产品的“目的IP或域名”参数中设置目的为刚申请的域名yourname.gicp.net,即可。

    • (b)另外注意需要在路由器上制作“虚拟服务器”转发规则,做法和不使用动态域名时完全一样

  • 4. 路由器上登录花生壳。现在某些路由器(例如TP-LINK路由器)已经支持在路由器上登录花生壳软件,这样就无需在用户家庭内部的一台计算机上时刻运行花生壳软件,只要路由器一直处于上电状态即可。具体操作方法请登录路由器后查看其菜单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