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软起的困惑

楼主(2017-11-23):
请教各位大神,最近在给电机选择一款软起,看了看市面上的软起一般都是外置旁路和内置旁路的,也就是软起启动完了就交给接触器。还有一种在线式,运行的时候晶闸管一直开启,我想知道这种在线式的如果一直运行晶闸管发热量不会大么? 寿命会有影响么?上网看过几篇帖子,推崇的都是旁路和内置旁路型的。有没有懂行的大神做下一下科普。

网友A(2020-02-20):
因为模块在线工作,对模块的压力是很大的,无论是平板的晶闸管KP系列,还是双向反并联的模块(两个封一对),长时间在线工作必然有比较大的损耗(主要是发热带来的),损耗大了,耐压值等额定参数就会蠕变,时间长了系统肯定不稳定。

       能上工控网的还有写技术文档的,不是技术,就是销售,图的都是个稳当。当然不会推荐在线的了。

       在线式的成本低,损耗不大的时候抗过载能力强(一般模块都能抗住2倍至4倍的额定电流)是甲方老板们的最爱,最常见的就是矿山设备这种不是一天24小时工作,对系统停工容忍度较高的,环境恶劣的,打一枪换一炮的这种场合(我是说相对的,矿山设备坏了大不了停工了,但是你试试冬天供暖,日常供水的停工故障了,电话不给你打爆才怪!!)

       如果图一个便宜在线的用用,也不用等质保期,恶劣的粉尘场合,设备来个大半年反正都要坏的,根本感觉不出好坏。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人家施耐德的思路学一下,启动后,又有内置旁路(ATS22),模块也是在线不松开的,双保险,损耗也低。当然了成本也不低。我们数恩的SJR3-5000也是按照这种思路走,推荐客户接旁路,你不接在线也能用,就是跟ATS48差不多。

      其实模块在线要考虑散热,有些规格上不一定比内置旁路的要便宜。如果考虑内置旁路的,来我们公司网站看下,数恩电气

网友B(2022-01-05):
一台施耐德软驱动器ATS48C59Q,在正常生产中经常会出现自动瞬间停开现象,表现为,现场电机能明显听到是很短时重新启动的声音,电流监控是流超过监控量程。

是什么原因?

敬请各位专家给个意见!

本人VX-wfl*879*125

网友C:
不要用在线式的,寿命短。软启动器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启动重载时控制启动电流,一般都不参与后面的运行控制,如果要参与的运行控制那就直接选择变频器,既可以控制启动电流也能控制运行速度。软启动器在完成启动后必须旁路,运行线路交给接触器,这是因为整个运行过程都在软启动内部完成,发热量显著,产品寿命受到影响。市场上旁路的占有率在9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