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态触摸屏TPC7062kx与fx3u编程口连接引起rs485通讯故障

楼主(2017-11-23):
FX3U PLC通过编程口(422)与昆仑通态触摸屏TPC7062KX COM口连接,FX3U-485-BD与4台丹弗斯变频器通讯,以前能正常使用,现在出现问题是,一旦plc和触摸屏数据线连接后,触摸屏和plc通讯正常,485和变频器通讯就出现故障:不能通讯或者把485模块烧坏,把plc和触摸屏的数据连接线拔掉后,485通讯恢复正常。触摸屏,数据线,plc,通讯模块都更换新的,接地线也更换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FX3U与触摸屏通讯线是中间串3.3K电阻的(其他机器上正常使用),测量发现不接触摸屏通讯线时485正常通讯正负电压为2.3v左右,接上触摸屏数据线时485异常,电压为5v左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图片在1楼

楼主:
接上楼图片,不会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