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3SA控制安装伺服(7系)

楼主(2017-11-23):
刚接触伺服,什么都不懂。现要求:

电机使能——慢慢转动,直到传感器接受信号后——电机转动22圈——使能放掉,

求梯形图和注释.....

谢谢!!

网友A:
兄弟啊,这都做不出来,还是老老实实的啃PLC基础和伺服说明书吧。

网友B:
根据驱动器电子齿轮比计算书22圈脉冲数,输出Y0 Y2方向 Y3伺服使能,

一步步来呗,

先使能,

发送低频脉冲

检测到开关信号(如精度要求高,需要使用外部中断)

停止发送低频脉冲

再发送22圈的脉冲

发送完毕

断开使能

网友C:
这个逻辑也需要使用PLC? 直接用伺服完成都是信手拈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