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HZ三相整流桥该怎么选

楼主(2017-11-23):
发电机输出380V  100A  频率1KHZ

 三相整流桥未标注反向恢复时间,怎么办?

普通的能用吗?

网友A:
普通的整流桥最低都可以用于15K以下

网友B:
整流二极管工作频率最低是1KHz。普通二极管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二极管工作频率最低是1KHz。普通二极管就可以使用。

好的。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整流桥最低都可以用于15K以下

恩,那我放心使用了,谢谢指导

网友C:
用普通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