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跟三菱PLC的通讯

楼主(2017-11-23):
求助下大神们,三菱PLC计数到设定值时怎么从窗口1自动跳转到窗口2?

楼主:
小白,想问问大神们怎么自动从窗口1跳转为窗口2

网友A:
我想学习下,进来看看啊

网友B:
可以用窗口的启动脚本和循环脚本来做,启动脚本将a=0,循环脚本就是每次循环a=a+1,1s循环一次,然后当a=5时,即5s后打开另一个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C(2018-07-28):
这个不是很难吧

网友D(2018-12-14):
!打开图片,看看多发言多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