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读来的16位无符号整数

楼主(2017-11-23):
转换成 32位 浮点数 ,并存起来

网友A:
赋值给数值型变量,本身保存的就是32位浮点数

网友B(2018-01-10):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2019-03-12):
学习啦,不错。有高手啊。

网友D(2019-06-05):
引用 网友A:
赋值给数值型变量,本身保存的就是32位浮点数

还是不太明白啊?还能说得更仔细点吗?大佬

网友A:
难道这还用解释?编程如何赋值没学过?

A - 整数型变量

B - 数值型变量(32位浮点数)
执行 B=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赋值给数值型变量,本...

网友E(2019-09-12):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还用解释?编程如何赋值没学过?A - 整数型变量...

这伙计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