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点缺一个

楼主(2017-11-23):
输入点少计算一个,现在不知道咋办。能不能用两个点并一下,然后再加个辅助触电。

网友A:
看具体情况了,有没有触摸屏等等。

网友B:
输出点够不够,输出点够的话加个中间继电器将输入信号分开2点接一个就行了!

网友C:
这个看看能不能优化一下设计了,

网友D:
你的设计思路就有问题,先不说输入输出点各预留10%。起码要预留1-2个点。特别是非标设备和系统。按2楼的说法输入输出缺1-1个点可以很好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点够不够,输出点够的话加个中间继电器将输入信号分开...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设计思路就有问题,先不说输入输出点各预留10%。起...

接的是一个非标小设备的电箱,问题已解决。吸取教训,下次要预算好。

网友E:
这最好只有加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