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0KV配电设备常见故障

楼主(2017-11-23):
 10KV配电设备包括有:配电变压器、跌落式熔断器、真空断路器、避雷器、电容器、接地装置等。在日常运行中,这些设备经常发生故障,以下就我在工作中常遇见的故障介绍给大家,供参考。

    一、配电变压器故障:

    1、绕组:由于在检修时变压器内部绝缘受到损坏,或变压器散热不好、绝缘油老化受潮或油面过低击穿绕组、短路冲击等原因,使绕组出现匝间短路、相间短路、绕组接地、绕组断线等故障现象的发生,此类故障大多都会伴有变压器过热、油温升高、声音异常的现象。由于变压器内部绕组发生故障时,所产生的电弧引起绝缘物质的剧烈汽化,如果不能及时喷出油,内部压力过大时就会发生爆炸。

    2、绝缘套管:密封不好、本体受潮、外力损伤或顶盖上有异物、绝缘套管在外力作用下破裂、表面污闪、套管胶垫漏油、套管间放电、套管顶端穿芯的导电杆打火、套管压接过力或接线板吃力而使套管帽破碎、以及密封胶垫的老化受潮等使绝缘油垫裂化、外力损伤、长期渗油、套管上附着了污物而被击穿等,使得套管不能使用。

    3、分接开关:由于连接螺丝松动、接头处绝缘不良、接头接触不好、没有调整到位等原因,使得接头表面熔化与灼伤、分接开关放电打火。

    4、变压器着火:由于套管破损和闪络,变压器油流出并在变压器顶部;变压器内部故障或散热器破裂、燃烧着的油溢出变压器;变压器二次出线短路着火引燃漏油的变压器器身。

    5、喷油爆炸:大多是因为变压器内部短路产生电弧,变压器内部断线产生电弧或变压器缺油引起相间短路产生电弧。发生故障时,常伴有油温的升高,同时发出异常的声音。

    出现变压器故障时,应根据故障现象、变压器负荷情况以及变压器检修情况等,对故障的类型作出判断,及时的进行停电处理。

    二、跌落保险故障:

    1、熔丝管燃烧:由于熔丝熔断后,熔丝管不能自由落下,电弧在管子内没有被切断,形成连续电弧而将管子烧坏,熔丝管因上下转动部分不正、阻力大、不灵活,或使用铝、铜、铁丝等导线代替熔丝,致使熔丝管上端无法断开,进而烧坏管子。

    2、熔丝管误跌落:安装熔丝管时尺寸不合适、上下触头没有能正常的配合,上静触头弹簧失压或压力过小或过大,上触头烧坏不能卡住动触头

    3、熔丝误断:使用的熔丝有断丝现象,熔丝容量不足,熔丝质量不合格,焊接处断股,焊接处在外力作用下断开。

    出现跌落保险故障时,应根据故障性质,调整好熔丝管的距离、舌头和压簧的松紧度,或选择新的跌落组更换。

    三、真空断路器故障:

    1、由于本体漏气使得真空度下降,引起绝缘不良,或由于制造时工艺不好,多次开断后出现漏点,在开断电流时爆炸。

    2、操作机构故障:

    ⑴拒动:一般有操作电源失去电压、合闸或跳闸线圈烧坏、操作把手内的接点错位、操作机构的辅助接点不到位或断开、继电器烧坏或接点烧死。

    ⑵合不上闸或合上后立即断开:没有电源、断路器动触杆接触行程过大、辅助开关联锁触点断开、操作机构的四连杆死点过位、机构半轴与上配合轮扣接太小,跳闸回路一直在接通状态等。

    ⑶烧坏合闸线圈:可能是合闸后直流接触器不能分开、辅助开关在合闸后没有能联动转换至分闸位置、辅助开关松动,合闸后控制接触器的电触点没有断开。

    断路器出现故障时,应先根据动作原理,检查电源和回路中相应的元件是否完好,查找出回路中元件没有启动或不应启动而动作的原因,先进行手动动作试验,然后进行电动试验,在没有找到原因时不可将断路器投入运行。

    四、避雷器故障:大多是由于在雷点作用下击穿,也可能是受潮老化击穿。

    五、电容器故障:

    1、外壳鼓胀:在电场的作用下内部的绝缘物质被游离,分解的气化物使内部的部件击穿,使得内部压力增大而鼓胀。

    2、套管闪络:由于套管表面污秽在雷电或过电压作用下闪络。

    处理电容器故障时,首先切断电源,将有关的开关和隔离开关断开,将电容器充分放电后才可以处理本体故障。

    六、接地装置故障:由于接地扁铁或圆钢锈蚀,接地体被拔起,接地体螺栓丢失,使得设备无法正常运行出现相电压不平衡。发现故障时应当停电修补,并测量接地电阻合格后投入运行。

网友A:
资料不错,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