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交换两PLC数据

楼主(2017-11-23):
现想将台达PLC的数据D2050-D2062通过维纶HMI写入设备A站号为10地址为0X200-0X20B

                                        D2063-D2075写入设备B站号11地址为0X200-0X20B

不知怎么实现。

网友A:
用脚本赋值指令即可轻松解决

网友B:
脚本赋值是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脚本赋值?没做过,真的不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C:
维纶触摸屏做主站与PLC通讯,PLC与设备A B 通讯 直接使用块传送指令,把数据写进去就行了啊。

网友D:
有好几种方法,我习惯使用宏指令实现

GetData和SetData指令

楼主:
没玩过,咨询维纶客服,用GetData和SetData指令搞定了,

   多谢以上热心朋友的回复

网友E:
用GetData和SetData指令

网友F:
学习一下,看看各位楼主评论

网友G:
能用读入和写出用两个不同的地址看看;

网友H(2018-01-12):
没用过台达,西门子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