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11-23):
调速电机里的电磁调速电机又叫滑差调速电机也称电磁离合器,它有两个轴,一个是与原动机相连,另一个是与拖动对象相连,通过调节电磁调速电机的电压而使输出的转速低于输入转速,它的工作原理是调节电磁调速电机的转差率来改变输出转速的.它的工作效率低,反应时间长.变频电机是指鼠笼式交流异步电动机,由变频器驱动,通过改变变频器的输出参数来改变电动机的转速与转矩大小.变频器有效率较高,反应快,控制精度高等优点,是新一代电动机调速的理想产品.变频调速电机是和普通交流异步电动机有一定的区别的,普通的异步电动机配用变频器后可用的调速范围较窄,过大后会发热严重甚至烧毁。电磁调速电机种类:YCT系列电磁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一种交流恒转矩无极调速电动机,它由拖动电机(三相异步电动机)电磁转差离合器,测速发电机和控制器组成(又称滑差电动机控制器)。它的调速原理是电机的无级调速是靠电磁转差离合器来完成,它有两个旋转部分,圆筒电枢和爪形磁极,两者没有机械的连接,电枢由电动机带动与电动机转子同步旋转,当励磁线圈通入直流电后,工作气隙中产生空间交变的磁场,电枢切割磁场产生感应电势,产生电流,即涡流,由涡流产生的磁场与爪极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输出轴的旋转方向与拖动电动机相同,输出轴的转速,在某一负载下,取决于通入励磁线圈的励磁电流的大小,电流越大转速越高,反之则低,不通入电流,输出轴便不能输出转矩。

  交流无级调速电机的特点如下:1.交流无级调速,具有速度负反馈的自动调节系统,速度变化率低于3﹪。2.结构简单,使用维护方便,价格低廉。3.无失控区,调速范围广,最大可达10:1。4.控制功率小,便于手控、自控和遥控,适用范围广。5.启动性能好,启动力矩大,启动平滑。这是一种上世纪60年代就有老式产品。还有一种JDS系列控制器其原理它取样于测速发电机的转速频率信号,经处理后配以数字表头显示,用户不必因测速发电机灵敏度大小而校准表头,即可准确指示实际转速。该系列控制器具有防止起动突跳过冲的平稳软启动功能和电磁离合器堵转保护功能。采用PI控制,具有控制精度高、运行平稳、调速性能良好等特点。信号控制型实现了手-自动双向无扰动切换。交流变频调速是一种近年兴起的新技术,其价格要比交流电磁调速高些,其调速性能要比交流电磁调速好得多。

网友A:
电磁调速电机,典型的用于动平衡机。用于其他设备比较少见。

网友B(2018-07-13):
淘汰产品,又出来做广告了。

网友C:
好,现在建筑工地上还很多,谢谢分享。

网友D:
有点用,一直不太了解电磁调速是怎么回事。